STM320F103VC+w5100-->TCP

楼主:
手头上有STM320F103VC+W5100模块,想做与PC的tcp/ip通信,参考例子和手册,有几处不明白的,请指教。

1.103与5100连接是4根线还是6跟线?电源3.3V和地线是必须的么?MCU(MISO)--5100(MISO)是这样连接么?主模式的情况下。

2.我配置了读取5100的端口,得到的数据都是0XFF是什么情况?怎么能检测103的SPI2输入输出引脚呢?

网友A:
我也来学习的,看看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1 已经解决了,必须练电压和地线,MISO--MISO这样连接、
2. 我用103 SPI2的 MISO-MOSI这么连接,自诊断,能读取正确的数值,但是跟5100连接,就不行,比如往5100写IP号,根本Ping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学习的,看看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解决方法,5100那个芯片的SEN引脚应该上拉,没有设置,改完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