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6.0软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
/*
* mega16_interrupt.c
*
* Created: 2014/4/18 11:31:56
*  Author: zxl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int m;

int port_init()
{
        DDRA=0XFF;
        PORTA=0XFF;
        return 0;
}
int interrupt_init()
{

        TIMSK|=(1<         TCNT0=0;  //初始值
        TCCR0|=(1<         sei();  //开启全局中断
        return 0;
}
ISR(TIMER2_OVF_vect)
{
        TCNT0=0;

        m++;
        if (m<=5000)
        PORTA=0x00;
        if (m>5000)
        PORTA=0xff;
        {
        }
}
int main(void)
{
        interrupt_init();
                port_init();
    while(1)
    {

    }
}
AVRSTUDIO6这个软件为什么中断程序没有反应,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AVRSTUDIO6.0软件没有一些详细资料

网友:
你初始化了定时器0,却开了定时器2的中断

网友:
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三楼说的对

网友:
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605610486@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