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两个74hc164控制8位数码管吗

楼主:
一个选段,一个选位。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
百度一下资料一大把,在这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啊,自己主动去解决问题,到最后才能进步啊

网友A:
我以前是用八个三极管直接控制的,没有用到IC

网友B:
选位好办,因为总是只有1位被选中,移着走没问题。
选段有一点麻烦的是,因164只有一级锁存,数据也是移着走的话,在切换期间一些本不该亮的段可能也会被点成微亮,这里需要动点脑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位好办,因为总是只有1位被选中,移着走没问题。
选段有一点麻烦的是,因164只有一级锁存,数据也是移着 ...

谢了哈

网友:
当然可以。一般即便有“鬼影”也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用八个三极管直接控制的,没有用到IC

问题已经得到很好解决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经得到很好解决了,谢谢哈

解决就好,省事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