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几个函数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开发板是英飞凌的XC2765,想要调试SPI      配置DAvE的时候   遇到了几个问题。。。。下图中第一个和第三个分别是: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函数,第二个片选函数是什么意思啊??后两个 发送和接受  准备函数  分别有什么作用??U0C0_SSC_ubTxBufFree  又是什么意思??他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各位了先

网友:
收发数据时一般都要检测一下是否繁忙,繁忙则需要等待到空闲再进行收发,那啥ready函数作用就是这个。

网友:
U0C0_SSC_ubTxBufFree看函数字面意思应该是判断发送数据寄存器是否把数据发送完。

网友:
SEL0估计是功能选择,具体什么功能得看datasheet。

网友:
函数名中描述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还是去找官方文档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