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显示问题

楼主:
protues的仿真图1602跑时没有真实的那么快是什么原因????

还有应该问题就是:我写的程序有一个警告 ,如图
我试过重新写一个和display功能一样的程序,使中断和其需要用display的地方用的不是同一个,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求指教

网友A:
传统51确实比现在慢很多.
换个函数名.

网友B:
仿真不等于真实试验结果。不要把仿真软件看得那么神奇,只是个工具而已,也会出错。

网友C:
protues运行速度有时会达到极限.达不到单片机实际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51确实比现在慢很多.
换个函数名.

换个函数名??比如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otues运行速度有时会达到极限.达不到单片机实际的速度

。那么那个程序中出现的警告是是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不等于真实试验结果。不要把仿真软件看得那么神奇,只是个工具而已,也会出错。

恩恩,是的。貌似都是会有点延时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那个程序中出现的警告是是原因啊??

貌似是函数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函数复用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B:
同一个函数在中断和主程序中都调用了。可以把这个函数写两遍,其不同函数名。调用的时候主程序和中断各调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函数在中断和主程序中都调用了。可以把这个函数写两遍,其不同函数名。调用的时候主程序和中断各调用 ...

那当按键显示和中断显示都向1602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乱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