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7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
各路大神,求指导,给个思路就好!

网友:
行列扫描

网友A:
可以具体一下吗,我现在是按照以前写矩阵键盘的思路来写了的,就是使得7列先输出低电平,其他列输出高电平,然后就这样一行一行的检测扫描,然后再扫描其他列,一个一个地扫描,可以思路是这样,输出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一下吗,我现在是按照以前写矩阵键盘的思路来写了的,就是使得7列先输出低电平,其他列输出高电 ...

7*7,得用两个I/O吧, LZ参考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得用两个I/O吧,LZ参考下这个

这个是在跑系统的时候用的,裸奔的话记得加上延时

网友:
转的,4x4,供参考
代码太多没必要,刚在另一帖子里回的,顺手复制过来吧, 假定4X4,使用P1口反转扫描法:

unsigned char keystatus;
//键扫描,大家真正关心的部分
keystatus = 0;
P1 = 0xF0; keystatus |= (P1&0x0F);
P1 = 0x0F; keystatus |= (P1&0xF0);
//以下是键处理,这部分与键扫描无关了.
switch(keystatus){
case 16种排列组合:~[1000,0100,0010,0001] * [1000,0100,0010,0001]
}

就这么几行而已.

网友:
先行检测在列检测。和4*4的类似。

网友:
谢谢大家伙的意见啊,对我帮助挺大的,懂得另外的按键扫描的思路,现在我在按照这些思路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的,4x4,供参考
代码太多没必要,刚在另一帖子里回的,顺手复制过来吧, 假定4X4,使用P1口反转扫描法:

...

请问下都是将其IO口置为输入状态吗?然后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7,得用两个I/O吧,LZ参考下这个

这样不对吗?可是检测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对吗?可是检测不了呢

你不是要做7*7de矩阵键盘吗,这样的话,用两个I/O就是先把一个I/O置底,记录另一个I/O的状态,然后另一个I/O电平置底,第一个电平置的I/O的状态,
然后两个相或;
for(i=2;i>0;i--)
{
      P0 = 0x00;
      temp = P1;

      P1 = 0x00;
      temp = temp | P0;

      delay();//延时一会;消抖
}

网友: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line[]={0xfe,0xfd,0xfb,0xf7};//定义
        unsigned char key_row[]={0Xe0,0Xd0,0Xb0,0X70};
        unsigned char line,row;
        for(line=0;line<4;line++)
        {
                keyboard_port=key_line[line];
                for(row=0;row<4;row++)
                {
                        if((keyboard_port&0xf0)==key_row[row])
                        {
                                delayms(10);
                                if((keyboard_port&0xf0)==key_row[row])
                                {
                                        while(((keyboard_port&0xf0)==key_row[row]));
                                        key_value=line*4+row;
                                        break;
                                }
                        }
                }
        }
        return(key_value);
}
这是4*4的,照着思路写应该差不多

网友:
楼主试下复合键,4*4应该已经够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