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工作电流及工作功率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三色LED的工作电流,RGB分别为20,15,10mA,工作电压分别为2,3,3V。
我想知道这个电流是正常工作的电流么?还是可以小一些?(希望功率越小越好)
另外RGB的限流电阻建议为多少?

网友A:
看三极管的压降算出来。另外通过减少PWM输出就减少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三极管的压降算出来。另外通过减少PWM输出就减少功率了。

网上写着R的电压时2V,GB是3V。感觉这个压降有点大啊

网友B:
1、器件特性不尽相同,具体型号应查相应的手册,不应张冠李戴,更不要轻信网上的数据。
2、通常单个LED,R、G的正向压降约2V,B约3V,随电流变动。有时器件封装的串连LED,正向压降自然就高了。
3、LED的亮度受电流影响,减小电流可以,但须知道亮度也会随之下降。
4、限流电阻要根据器件指标(正向压降及亮度@电流)及设计所需亮度计算出来。

网友:
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器件特性不尽相同,具体型号应查相应的手册,不应张冠李戴,更不要轻信网上的数据。
2、通常单个LED,R ...

恩,谢谢,明白了,之后动手去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