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BBB的浮华,BBB+CAPE==EVB-335X,公开原理了

楼主:
抛开BBB的浮华,BBB+ xxx CAPE==EVB-335X,公开原理了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

网友:
感谢卤煮的分享

网友:
产品特性
l        采用TI公司Cortex-A8 AM335X处理器,运行最高速度为1GHZ;
l        支持128M-512M DDR3 SDRAM;
l        支持128-1G字节 SLC电子盘或者EMMC 2G-32G大容量电子盘,可启动;
l        最多可支持两路千兆以太网,支持IEEE1588;
l        支持两路高速USB OTG;
l        支持最多六路串口,双路CAN BUS;
l        支持分辨率最高的1360*768显示接口,可支持SGX530 3D引擎;
l        板载DS1339的RTC时钟,国内独家设计,保证系统时钟同步;
l        支持GPMC扩展总线,可扩展FPGA或者 DSP应用;
l        稳定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可预装WINCE 6.0或者LINUX 3.2;ANDROID 4.2可根据项目定制;
l        超小体积,邮票孔设计,160pins, 尺寸为:45*45MM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

网友:
U-Boot 2014.04-rc2 (Apr 17 2014 - 14:04:09)

I2C:   ready
DRAM:  128 MiB
NAND:  256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cpsw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280000, size 0x300000
3145728 bytes read: OK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580000, size 0x400000
4194304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2.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964248 Bytes = 2.8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2.0 (ronggang@axcor-RD001) (gcc version 4.7.3 204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e
[    0.000000] Machine: com335x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AM335X ES1.0 (neon )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ubi0:rootfs ubi0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00000]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123800k/123800k available, 7272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c8800000 - 0xff000000   ( 87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c8000000   ( 128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536000   (5304 kB)
[    0.000000]       .init : 0xc0536000 - 0xc0570000   ( 232 kB)
[    0.000000]       .data : 0xc0570000 - 0xc05c7428   ( 350 kB)
[    0.000000]        .bss : 0xc05c744c - 0xc05f63e4   ( 188 kB)
[    0.000000] NR_IRQS:396
[    0.000000] IRQ: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revision 5.0) with 128 interrus
[    0.000000] Total of 128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GP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OMAP clocksource: GPTIMER1 at 32768 Hz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2kHz, resolution 30517ns, wraps every 1s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122] Calibrating delay loop... 718.02 BogoMIPS (lpj=3590144)
[    0.058959]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59082]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59173]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59570]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60333] devtmpfs: initialized
[    0.080261] omap_hwmod: gfx: failed to hardreset
[    0.096527] omap_hwmod: pruss: failed to hardreset
[    0.097656]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0980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100280]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102661] omap_mux_init: Add partition: #1: core, flags: 0
[    0.104949]  omap_i2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05621] omap-gpmc omap-gpmc: GPMC revision 6.0
[    0.105651] Registering NAND on CS0
[    0.106262]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07757]  omap_i2c.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08215] [ext_uart platform init]: gpmc mem base is 0x01000000
[    0.108245] gpmc_cssp_init for ST16C554 device succeeded
[    0.108459] com335x: mcasp1 init
[    0.108551]  davinci-mcasp.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09069]  da8xx_lcd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09619]  omap_i2c.3: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0565]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0595]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10595]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130584] bio: create slab at 0
[    0.132659]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3339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13369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1338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134246] registerd cppi-dma Intr @ IRQ 17
[    0.134246] Cppi41 Init Done Qmgr-base(c887a000) dma-base(c8878000)
[    0.134246] Cppi41 Init Done
[    0.134277]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0,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3
[    0.134613]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1,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1
[    0.149017] omap_i2c omap_i2c.1: bus 1 rev2.4.0 at 400 kHz
[    0.149963] pca953x 1-0074: interrupt support not compiled in
[    0.311981] tps65217 1-0024: TPS65217 ID 0xe version 1.2
[    0.312927] print_constraints: DCDC1: 900 <--> 1800 mV at 1500 mV
[    0.313903] print_constraints: DCDC2: 900 <--> 3300 mV at 1275 mV
[    0.314849] print_constraints: DCDC3: 900 <--> 1500 mV at 1125 mV
[    0.315765] print_constraints: LDO1: 1000 <--> 3300 mV at 1800 mV
[    0.316680] print_constraints: LDO2: 900 <--> 3300 mV at 3300 mV
[    0.317626] print_constraints: LDO3: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    0.318572] print_constraints: LDO4: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    0.339019] omap_i2c omap_i2c.2: bus 2 rev2.4.0 at 400 kHz
[    0.359008] omap_i2c omap_i2c.3: bus 3 rev2.4.0 at 400 kHz
[    0.360809]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36206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gp timer
[    0.380004]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0.380187] musb-hdrc musb-hdrc.0: dma type: dma-cppi41
[    0.380523] MUSB0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381500] musb-hdrc musb-hdrc.0: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c884a000 using8
[    0.381652] musb-hdrc musb-hdrc.1: dma type: dma-cppi41
[    0.381958] MUSB1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382507] musb-hdrc musb-hdrc.1: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382598] musb-hdrc musb-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1
[    0.382751]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382751]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382781]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382781]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2.0 musb-hcd
[    0.382781]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hdrc.1
[    0.38375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383789]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384399] musb-hdrc musb-hdrc.1: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c884c800 usin9
[    0.38485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385070]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85375]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    0.38543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385498]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    0.385528] TCP reno registered
[    0.385528]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85559]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857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386047]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38604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386047]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386077]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38629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386322] Error: Driver 'omap-gpmc'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0.393768]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    0.393859]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94409]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41
[    0.39517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395172]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395233]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396789]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AUO_AT070TN94 panel
[    0.408203]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    0.4151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437133]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000000 (irq = 216) is a 16550A
[    0.457855]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1000008 (irq = 217) is a 16550A
[    0.478454] serial8250.0: ttyS2 at MMIO 0x1000010 (irq = 218) is a 16550A
[    0.499053] serial8250.0: ttyS3 at MMIO 0x1000018 (irq = 219) is a 16550A
[    0.499481] serial8250 serial8250.0: unable to register port at index 4 (IO08
[    0.499908] omap_uart.0: ttyO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72) is a OMAP UART0
[    2.449645] console [ttyO0] enabled
[    2.454193] omap_uart.1: ttyO1 at MMIO 0x48022000 (irq = 73) is a OMAP UART1
[    2.462066] omap_uart.2: ttyO2 at MMIO 0x48024000 (irq = 74) is a OMAP UART2
[    2.469940] omap_uart.3: ttyO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44) is a OMAP UART3
[    2.477783] omap_uart.4: ttyO4 at MMIO 0x481a8000 (irq = 45) is a OMAP UART4
[    2.485626] omap_uart.5: ttyO5 at MMIO 0x481aa000 (irq = 46) is a OMAP UART5
[    2.503997] brd: module loaded
[    2.512359] loop: module loaded
[    2.518035]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2.525238]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2.529907]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
[    2.539184] Creating 9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2.544769]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SPL"
[    2.551330] 0x000000020000-0x000000040000 : "SPL.backup1"
[    2.558502]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SPL.backup2"
[    2.565521] 0x000000060000-0x000000080000 : "SPL.backup3"
[    2.572479] 0x000000080000-0x000000260000 : "U-Boot"
[    2.579803] 0x000000260000-0x000000280000 : "U-Boot Env"
[    2.586761] 0x000000280000-0x000000580000 : "logo"
[    2.594421] 0x000000580000-0x000000a80000 : "Kernel"
[    2.603027] 0x000000a8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    2.712127]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2.716949] UBI: attaching mtd8 to ubi0
[    2.720947] UBI: physical eraseblock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    2.727508] UBI: logical eraseblock size:    126976 bytes
[    2.733154] UBI: smallest flash I/O unit:    2048
[    2.738067]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    2.744323] UBI: data offset:                4096
[    2.853881]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musb-hdrc
[    3.016479]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4
[    3.023468]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3.064086]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3.068084]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4.868377] UBI: max. sequence number:       150
[    4.888580] UBI: attached mtd8 to ubi0
[    4.892517] UBI: MTD device name:            "File System"
[    4.898284] UBI: MTD device size:            245 MiB
[    4.903472] UBI: number of good PEBs:        1962
[    4.908355] UBI: number of bad PEBs:         2
[    4.912994] UBI: number of corrupted PEBs:   0
[    4.917633] UBI: max. allowed volumes:       128
[    4.922454] UBI: wear-leveling threshold:    4096
[    4.927368] UBI: number of internal volumes: 1
[    4.931976] UBI: number of user volumes:     1
[    4.936614] UBI: available PEBs:             0
[    4.941253] UBI: total number of reserved PEBs: 1962
[    4.946441] UBI: number of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19
[    4.952789]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2/0
[    4.957244] UBI: image sequence number:  1214170601
[    4.962432]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0d" started, PID 544
[    4.969268]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    4.973266] CAN bus driver for Bosch D_CAN controller 1.0
[    5.023376]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    5.029846]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ef
[    5.037292] davinci_mdio.0: probed
[    5.040863]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phy[4]: device 0:04, driver unknown
[    5.048461]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5.053527]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5.058441]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5.06399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d1201
[    5.06997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5.07623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em
[    5.0822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
[    5.088165] cdc_ncm: 04-Aug-2011
[    5.09167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5.09777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5.103698]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s
[    5.112060]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5.11740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5.123657]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5.12884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5.135070]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    5.14050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    5.147338]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5.152008]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    5.15856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    5.164398] option: v0.7.2:USB Driver for GSM modems
[    5.170166]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5.177307] input: gpio-keys-polled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polled.0/0
[    5.187835] input: ti-tsc as /devices/platform/omap/ti_tscadc/tsc/input/inpu1
[    5.196258] rtc-ds1307: probe of 1-0068 failed with error -5
[    6.193359]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7.213348]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7.233337] rtc-rx8025 3-0032: Unable to read registers #14..#15
[    7.239593] i2c i2c-3: probing for rx8025 failed
[    7.244445] rtc-rx8025: probe of 3-0032 failed with error -110
[    7.250762]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8.253326]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9.273315]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0.293304]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1.313323]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2.333312]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3.353332]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4.373321]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5.393310] omap_i2c omap_i2c.3: controller timed out
[   15.415008]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15.419769]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15.42947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5.435333]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5.440093] tiadc ti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15.447387]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IO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r
[   15.455200]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D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r
[   15.462890]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A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r
[   15.470581] _regulator_get: 1-001b supply DR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r
[   15.481201] asoc: tlv320aic3x-hifi <-> davinci-mcasp.1 mapping ok
[   15.495910] ALSA device list:
[   15.499053]   #0: COM335X EVM
[   15.502166]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   15.507446]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   15.511932]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934 buckets, 7736 max)
[   15.518585]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5.524261] TCP cubic registered
[   15.5276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5.53228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15.5388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15.543487]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15.547943]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15.553894]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15.558868]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3
[   15.566894]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15.571411] mux: Failed to setup hwmod io irq -22
[   15.577026] Power Management for AM33XX family
[   15.581665] pm: Err (-22) setting core voltage setting
[   15.587280] Trying to load am335x-pm-firmware.bin (60 secs timeout)
[   15.593933] Copied the M3 firmware to UMEM
[   15.598266] Cortex M3 Firmware Version = 0x184
[   15.606414]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15.614776] Detected MACID=c8:a0:30:8a:98:80
[   15.620819]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   15.693389] UBIFS: recovery needed
[   15.819091] UBIFS: recovery completed
[   15.822937]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0, name "rootfs"
[   15.829254] UBIFS: file system size:   244809728 bytes (239072 KiB, 233 MiB,)
[   15.837585] UBIFS: journal size:       9023488 bytes (8812 KiB, 8 MiB, 72 LE)
[   15.845245] UBIFS: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4/r0)
[   15.851318]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lzo
[   15.855590]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0 bytes (0 KiB)
[   15.863647] VFS: Mounted root (ubi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4.
[   15.873107] devtmpfs: mounted
[   15.876647] Freeing init memory: 232K
Starting logging: OK
Populating /dev using udev: [   16.635711] udevd[662]: starting version 182
done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done.
Starting network...
[   17.616149] net eth0: CPSW phy found : id is : 0x4dd072
[   17.622375] PHY 0:01 not found
Starting sshd: OK
Starting vsftpd: OK
xres = 800, yres = 480

Welcome to EVB335X
EVB335X login: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

网友: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