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点灯求助

楼主:
小弟初学ZIGBEE 在做无线点灯实验中遇到了麻烦,在TI上下在的程序代码,修改后烧到板子里,但是两块板子根本没有交互啊
代码如下
发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al_mcu.h"
#include "hal_button.h"
#include "hal_rf.h"
#include "util_lcd.h"
#include "basic_rf.h"

/***********************************************************************************
* CONSTANTS
*/
// Application parameters
#define RF_CHANNEL                25      // 2.4 GHz RF channel

// BasicRF address definitions
#define PAN_ID                0x2007
#define SWITCH_ADDR           0x2520
#define LIGHT_ADDR            0xBEEF
#define APP_PAYLOAD_LENGTH        1
#define LIGHT_TOGGLE_CMD          0

// Application states
#define IDLE                      0
#define SEND_CMD                  1

// Application role
#define NONE                      0
#define SWITCH                    1
#define LIGHT                     2
#define APP_MODES                 2

/***********************************************************************************
* LOCAL VARIABLES
*/
static uint8 pTxData[APP_PAYLOAD_LENGTH];
static basicRfCfg_t basicRfConfig;

#ifdef SECURITY_CCM
// Security key
static uint8 key[]= {
    0xc0, 0xc1, 0xc2, 0xc3, 0xc4, 0xc5, 0xc6, 0xc7,
    0xc8, 0xc9, 0xca, 0xcb, 0xcc, 0xcd, 0xce, 0xcf,
};
#endif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appSwitch();

/***********************************************************************************
* @fn          appSwitch
*
* @brief       Application code for switch application. Puts MCU in
*              endless loop to wait for commands from from switch
*
* @param       basicRfConfig - file scope variable. Basic RF configuration data
*              pTxData - file scope variable. Pointer to buffer for TX
*              payload
*              appState - file scope variable. Holds application state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appSwitch()
{
    halLcdWriteLine(HAL_LCD_LINE_1, "Switch");
    halLcdWriteLine(HAL_LCD_LINE_2, "Joystick Push");
    halLcdWriteLine(HAL_LCD_LINE_3, "Send Command");
#ifdef ASSY_EXP4618_CC2420
    halLcdClearLine(1);
    halLcdWriteSymbol(HAL_LCD_SYMBOL_TX, 1);
#endif

    pTxData[0] = LIGHT_TOGGLE_CMD;

    // Initialize BasicRF
    basicRfConfig.myAddr = SWITCH_ADDR;
    if(basicRfInit(&basicRfConfig)==FAILED)
    {
      HAL_ASSERT(FALSE);
    }
    // Keep Receiver off when not needed to save power
    basicRfReceiveOff();
    // Main loop
    while (TRUE)
    {
        if( halJoystickPushed() )
        {
            basicRfSendPacket(LIGHT_ADDR, pTxData, APP_PAYLOAD_LENGTH);//发送数据
            // Put MCU to sleep. It will wake up on joystick interrupt
            halIntOff();
            halMcuSetLowPowerMode(HAL_MCU_LPM_3); // Will turn on global
            // interrupt enable
            halIntOn();
        }
    }
}

/***********************************************************************************
* @fn          main
*
* @brief       This is the main entry of the "Light Switch" application.
*              After the application modes are chosen the switch can
*              send toggle commands to a light device.
*
* @param       basicRfConfig - file scope variable. Basic RF configuration
*              data
*              appState - file scope variable. Holds application state
*
* @return      none
*/
void main(void)
{
    uint8 appMode=NONE;
    // Config basicRF
    basicRfConfig.panId = PAN_ID;
    basicRfConfig.channel = RF_CHANNEL;
    basicRfConfig.ackRequest = TRUE;
#ifdef SECURITY_CCM
    basicRfConfig.securityKey = key;
#endif

    // Initalise board peripherals
    halBoardInit();
    halJoystickInit();

    // Initalise hal_rf
    if(halRfInit()==FAILED)
    {
      HAL_ASSERT(FALSE);
    }

    // Indicate that device is powered
    halLedSet(2);
    halLedClear(1);
    // Wait for user to press S1 to enter menu
    while (halButtonPushed()!=HAL_BUTTON_1);
    halMcuWaitMs(350);
    halLcdClear();

    appSwitch();//按键发送数据
    // Role is undefined. This code should not be reached
    HAL_ASSERT(FALSE);
}

接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al_mcu.h"
#include "hal_button.h"
#include "hal_rf.h"
#include "util_lcd.h"
#include "basic_rf.h"

/***********************************************************************************
* CONSTANTS
*/
// Application parameters
#define RF_CHANNEL                25      // 2.4 GHz RF channel

// BasicRF address definitions
#define PAN_ID                0x2007
#define SWITCH_ADDR           0x2520
#define LIGHT_ADDR            0xBEEF
#define APP_PAYLOAD_LENGTH        1
#define LIGHT_TOGGLE_CMD          0

// Application states
#define IDLE                      0
#define SEND_CMD                  1

// Application role
#define NONE                      0
#define SWITCH                    1
#define LIGHT                     2
#define APP_MODES                 2

/***********************************************************************************
* LOCAL VARIABLES
*/
static uint8 pRxData[APP_PAYLOAD_LENGTH];
static basicRfCfg_t basicRfConfig;

#ifdef SECURITY_CCM
// Security key
static uint8 key[]= {
    0xc0, 0xc1, 0xc2, 0xc3, 0xc4, 0xc5, 0xc6, 0xc7,
    0xc8, 0xc9, 0xca, 0xcb, 0xcc, 0xcd, 0xce, 0xcf,
};
#endif

/***********************************************************************************
* LOCAL FUNCTIONS
*/
static void appLight();

/***********************************************************************************
* @fn          appLight
*
* @brief       Application code for light application. Puts MCU in endless
*              loop waiting for user input from joystick.
*
* @param       basicRfConfig - file scope variable. Basic RF configuration data
*              pRxData - file scope variable. Pointer to buffer for RX data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appLight()
{
    halLcdWriteLine(HAL_LCD_LINE_1, "Light");
    halLcdWriteLine(HAL_LCD_LINE_2, "Ready");

#ifdef ASSY_EXP4618_CC2420
    halLcdClearLine(1);
    halLcdWriteSymbol(HAL_LCD_SYMBOL_RX, 1);
#endif

    // Initialize BasicRF
    basicRfConfig.myAddr = LIGHT_ADDR;
    if(basicRfInit(&basicRfConfig)==FAILED) {
      HAL_ASSERT(FALSE);
    }
    basicRfReceiveOn();

    // 循环接收数据并显示
    while (TRUE)
    {
        while(!basicRfPacketIsReady());
        if(basicRfReceive(pRxData, APP_PAYLOAD_LENGTH, NULL)>0)
        {
            if(pRxData[0] == LIGHT_TOGGLE_CMD)
            {
                halLedToggle(1);//点亮LED1
            }
        }
    }
}

/***********************************************************************************
* @fn          main
*
* @brief       This is the main entry of the "Light Switch" application.
*              After the application modes are chosen the switch can
*              send toggle commands to a light device.
*
* @param       basicRfConfig - file scope variable. Basic RF configuration
*              data
*              appState - file scope variable. Holds application state
*
* @return      none
*/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无线设备
    basicRfConfig.panId = PAN_ID;
    basicRfConfig.channel = RF_CHANNEL;
    basicRfConfig.ackRequest = TRUE;
#ifdef SECURITY_CCM
    basicRfConfig.securityKey = key;
#endif

    // Initalise board peripherals
    halBoardInit();
    halJoystickInit();

    // Initalise hal_rf
    if(halRfInit()==FAILED) {
      HAL_ASSERT(FALSE);
    }

    // Indicate that device is powered
    halLedSet(2);

    // 按S1键申请绑定
    while (halButtonPushed()!=HAL_BUTTON_1);
    halMcuWaitMs(350);
    halLcdClear();

    appLight();//数据接收
    // Role is undefined. This code should not be reached
    HAL_ASSERT(FALSE);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 具体问题在哪儿 跪谢

网友:
没看清楚~还以为楼主的弟弟初中就学这 表示好多英语 没看懂

网友A:
是用电磁感应做的,什么主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电磁感应做的,什么主控啊?

用的CC2530

网友:
没有具体的问题,贴这么长的代码没有会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