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用Zigbee协议实现变压器噪声的无线传输?

楼主:
菜鸟一枚。想知道实现标题中的课题用哪个芯片?CC2530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最常用的就是CC2530,还需要无线传输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最常用的就是CC2530,还需要无线传输的部分

那还需要买什么别的配件吗?我这里找不到实体店买CC2530,能介绍一个淘宝网站吗?

网友A:
当然找不到实体店买喽,都是厂家生产的零件,不过你是要组装还是想学ZigBee协议栈?我不知道哎,我的板子是学校里的,发张照片给你看看

ZigBee

ZigBe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找不到实体店买喽,都是厂家生产的零件,不过你是要组装还是想学ZigBee协议栈?我不知道哎,我的板子是 ...

我可以用MATLAB仿真完成 麦克风把噪声转换成的电流信号,滤波,我需要把处理后的电流用Zigbee无线传输,最好接收模块上也能接USB,接收电流波形能在电脑上显示。这样能做到吗?

网友:
啊,这,这我就这不知道了。。。我没学过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用MATLAB仿真完成 麦克风把噪声转换成的电流信号,滤波,我需要把处理后的电流用Zigbee无线传输, ...

这个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需要板子的话,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有购买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03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