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望怎么增加啊

楼主:
怎么使用回复,威望没有增加呢,只有芯币增加了。

网友A:
你回复的内容技术性要比较强一些,长度要大一些,不能是比较水的话!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发表一些心得或问题讨论也可以哦

网友:
刚刚报道,谢谢讲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回复的内容技术性要比较强一些,长度要大一些,不能是比较水的话!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啊,之前一直不知道,和楼主一样很费解,这下终于明白了,看来必须得认真对待每一个回复才行啊呵呵!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