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6.0的问题,谢谢

楼主:
/*
* lcd1602.c
*
* Created: 2014/4/19 14:14:53
*  Author: zxl
*/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0_init();
int lcd_init();
int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int lcd_writechar(uchar a,uchar b,uchar c);
int lcd_puts(uchar *str,uchar len);
int check_busy();
int Delay_us(uint t);
int Delay_ms(uint t);
int i0_init()
{

        DDRA=0x00;
        PORTA=0x00;
        DDRB|=(1<         PORTB|=(1<         return 0;
}
//LCD初始化
int lcd_init()
{
        Delay_ms(100);
        lcd_writechar(0x38,0,0);
        Delay_ms(60);
        lcd_writechar(0x38,0,0);
        Delay_ms(60);
        lcd_writechar(0x38,0,0);

        lcd_writechar(0x38,0,1);
        lcd_writechar(0x08,0,1);
        lcd_writechar(0x01,0,1);
        lcd_writechar(0x06,0,1);
        lcd_writechar(0x0c,0,1);
        return 0;
}
//该函数清除LCD的显示,并显示位置回到第0行和0列的起始位置
/*int lcd_clear()
{

}*/
//该函数将显示的位置定在第x行,y列处,注意LCD列行定位都是0开始的
int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x&=0x01;
        y&=0x0f;
        if (x)
                lcd_writechar(0x80+0x40+y,0,1);
        else
            lcd_writechar(0x80+y,0,1);
        return 0;
}
//该函数字符c将在显示的位置显示出来
int lcd_writechar(uchar a,uchar b,uchar c)
{
        if (c)
        {
                check_busy();
                DDRA=0xff;
        }
        if (b)
                PORTB|=(1<         else
            PORTB=~(1<         PORTB=~(1<         PORTA=a;
        PORTA|=(1<         Delay_us(1);
        PORTA=~(1<         return 0;
}
//该函数将从当前的位置显示开始,显示定义在SRAM中的字符串(str为SRAM中定义的字符串指针)
int lcd_puts(uchar *str,uchar len)
{
        uchar i;
        if (len>16)
        {
                for(i=0;i<16;i++)
                {
                        lcd_writechar(str[i],1,1);
                }
                lcd_set_xy(1,0);
                for (i=16;i                 {
                        lcd_writechar(str[i],1,1);
                }
        }
        else
                for (i=0;i                 {
                        lcd_writechar(str[i],1,1);
                }
        return 0;
}
//该函数将从当前的位置显示开始,显示定义在flash中的字符串(str为flash中定义的字符串指针)
/*int lcd_putsf(char flash *str)
{

}*/
int check_busy()
{
        DDRA=0x00;
        PORTA=0x00;
        PORTB|=(1<         Delay_us(1);
        while (PINA&0x80);
        PORTB=~(1<         return 0;
}
int Delay_us(uint t)
{
        while(--t);
        return 0;
}
int Delay_ms(uint t)
{
        while(t--)
        {
                Delay_us(1000);
        }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char dis_buffer[]="blueavr2,by   bluemcu!";
        lcd_init();
        i0_init();
    while(1)
    {
       lcd_writechar(dis_buffer,25,1);
    }
}
提示警告改怎么解决谢谢
Warning        2        expected 'unsigned char' but argument is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Users\zxl\Desktop\avr\lcd1602\lcd1602\lcd1602.c        64        5        lcd1602
Warning        1        passing argument 1 of 'lcd_writechar'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enabled by default]        C:\Users\zxl\Desktop\avr\lcd1602\lcd1602\lcd1602.c        142        8        lcd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