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LCD1602出现乱码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RMAL_MODE 0
#define HOUR_SET 1
#define MINTUE_SET 2
#define SECOND_SET 3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KEY_HOUR_UP=P2^0;
sbit KEY_HOUR_DN=P2^1;
sbit KEY_MIN_UP=P2^2;
sbit KEY_MIN_DN=P2^3;
sbit KEY_SEC_UP=P2^4;
sbit KEY_SEC_DN=P2^5;
uchar hour,min,sec,num,count;
uchar code table[]="Time";
//uchar code table1[]="12:00:00";                   //默认显示状态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init();
void keycontrol();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函数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control()
{
        if(KEY_HOUR_UP==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while(!KEY_HOUR_UP);
                   write_sfm(5,hour);
                }
        if(KEY_HOUR_DN==0)
                {
                   hour--;
                  if(hour==0)
                  {
                    hour=23;
                  }
                   while(!KEY_HOUR_DN);
                   write_sfm(5,hour);
                }
                if(KEY_MIN_UP==0)
                {
                   min++;
                   if(min==60)
                   {
                             min=0;
               }

                   while(!KEY_MIN_UP);
                   write_sfm(8,min);
                }
            if(KEY_MIN_DN==0)
            {
                    min--;
                    if(min==0)
                    min=59;
                        while(!KEY_MIN_DN);
                        write_sfm(8,min);
                }
            if(KEY_SEC_UP==0)
                {
                    sec++;
                        if(sec==60)
                        sec=0;
                        while(!KEY_SEC_UP);
                     write_sfm(11,sec);

                }
             if(KEY_SEC_DN==0)
                {
                    sec--;
                        if(sec==0)
                        sec=59;
                        while(!KEY_SEC_DN);
                        write_sfm(11,sec);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hour=12;
        min=0;
        sec=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
        delayms(5);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keycontrol();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4;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ms(5);
                if(count==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write_sfm(5,hour);
                             }
                                    write_sfm(8,min);
                      }
                             write_sfm(11,sec);
                   }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count++;
}

网友:
乱码与proteus无关

网友A:
我知道的,只是不知道我程序那里出问题了,我检查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只是不知道我程序那里出问题了,我检查不出来

我之前仿过。你试试吧液晶旋转。正对着自己。如果你是倒了90度就乱码。还不行的话发个仿真图和代码给你。看看我这个和你的区别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仿过。你试试吧液晶旋转。正对着自己。如果你是倒了90度就乱码。还不行的话发个仿真图和代码给你。 ...

恩恩,谢谢哈,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我程序有一个地方出了点小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谢谢哈,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我程序有一个地方出了点小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楼主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