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液晶的显示问题 如何显示一个变量

楼主:
      sprintf(Data,"%d",temp);
      LCD_Write_String(0,0,Data);
       DelayMs(200);
但是在机器上显示不出来,Data是一个数组,temp是char型变量,我想做的是在1602上显示出temp的值来,但是这样却做不到。
求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A:
亲,你可以尝试用write_com()和write_data()来写

一般写单片机的话还是不怎么用c的规矩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你可以尝试用write_com()和write_data()来写

好的,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好的,我试一试。

您好,您那个显示问题解决没?楼主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有,还是想说下   用1602显示数据,比如 102   你得把 102 一个一个拆开,以ASCII吗的形式写入1602

网友:
显示是字符,数字无法在LCD1602显示,可以将数字转换为字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