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unchpad和12864串行通信时硬件怎么连接啊

楼主:
我用显示屏是DMG12864I(http://www.digitron.com.cn/Attachs/Pdf/201182057140262.pdf
串行情况下/CS、/RES、A0、SCLK、SI、P/S这六个接口怎么连接到板子上啊,新手求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是有手册引脚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手册引脚说明吗?

怎么连呀

网友:
CS 接地 ,RS悬空,A0应该是数据/指令选着,SCLK 跟SI看你的程序怎么写,PSB 接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