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做多接口充电器~~~~

楼主:
DIY多接口5V充电器

网友:
接下来的就是手工制作了,把所有的元件准备好,开工,我都搞了一个晚上才搞好,很麻烦~~~~~~~~~现在准备做一个外壳出来.

网友A:
楼主是一个LM2576带2个USB充电?多少伏输入啊?

网友:
楼主好多手机啊

网友:
赞一个,
充电站,AC-DC12V--DC5V
要计算好全部口用上后总负载电流要大一点,

网友B:
见识了,就是不知道楼主这是要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一个LM2576带2个USB充电?多少伏输入啊?

用的是19V7.9A,笔记本充电器15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识了,就是不知道楼主这是要干嘛

专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因为太多了,一两个接口都充不了

网友:
技术改变生活 哈

网友C: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一般人也可以做到的,不要说哪个厉害点的

网友D:
大神本人参加制作比赛需要双向DC-dc变换器,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本人参加制作比赛需要双向DC-dc变换器,求指导

说来听听

网友:
要求多少V,输入和输出

网友:
多少A,做什么用都说明下,给你个方案!

网友E:
楼主,我用这个芯片遇到了一点问题,谢谢楼主可以帮忙指教!做了两个电路但是一个能正常工作一个不能,不能正常工作的是当电流达到2A的时候电感出现严重磁饱和,但是另一个电路就不会,都用的68uH的电感,请问要在哪里注意一下,出问题的电路5号脚没有直接接地,而是比较器的输出端用来控制过电压,我做的是稳流源,谢谢楼主!

网友:
问题很简单,这个电路简单没几个元件,先把5号脚接地,看看能不能稳定下来,一是2596本身问题,是不是差品,二,看看是不是你比较器控制电压部分,3,电感尽量选电流大点的,你要达到2A,还有你输入电压多少的,

网友:
你输入电压多高的,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F:
做一个放在教室里,方便全班的同学。
这个芯片发热量不高,散热器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用这个芯片遇到了一点问题,谢谢楼主可以帮忙指教!做了两个电路但是一个能正常工作一个不能,不能 ...

你可以先试一下把5脚接地,先排除是否比较器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放在教室里,方便全班的同学。
这个芯片发热量不高,散热器不是必须的。

我实测得数据是,12v以下发热不高,可以不用散热器都行的,如果高大20V以上,那必须上,发热量很大的
,我充电19V达到4A,所以都发热厉害,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12vdc直流是吧,那你带这么多负载,给手机充电,充电电流够吗?

网友G:
整个电路的输入使用变压器220转12么?加这么大负载,电流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个电路的输入使用变压器220转12么?加这么大负载,电流够嘛?

你想要多大的变压器都能做出来,有钱就行了。

网友:
逆变器的USB电源

网友:
不错,技术改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