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无法驱动OLED

楼主:
代码在Arduino上可以运行, 但是移植到STM32上就不行了, 求高手赐教如何解决.
Arduino.h

#include "Arduino.h"

int _sda, _scl;
void IO_Init(void);
void Set_Pin(int pin, bool status);

void IIC_without_ACK::IO_Init(void)
{
        pinMode(_sda, OUTPUT);
        pinMode(_scl, OUTPUT);
}

void IIC_without_ACK::Set_Pin(int pin, bool status)
{
        digitalWrite(pin, status);
}

IIC_without_ACK::IIC_without_ACK(int sda, int scl)
{
        _sda = sda;
        _scl = scl;
        IO_Init();
}

void IIC_without_ACK::IIC_Start(void)
{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da, HIGH);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LOW);
}

void IIC_without_ACK::IIC_Stop(void)
{
        Set_Pin(_scl, LOW);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da, HIGH);
}

void IIC_without_ACK::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for(int i=0; i<8; i++)
        {
                if((IIC_Byte << i) & 0x80) Set_Pin(_sda, HIGH);
                else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cl, LOW);
        }
        Set_Pin(_sda, HIGH);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cl, LOW);
}

void IIC_without_ACK::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void IIC_without_ACK::Begin_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

void IIC_without_ACK::Fill_Screen(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 m<8; m++)
        {
                Write_IIC_Command(0xb0 + m);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Begin_IIC_Data();
                for(n=0; n<128; n++) Write_IIC_Byte(fill_Data);
                IIC_Stop();
        }
}

void IIC_without_ACK::Initial()
{
        unsigned char shellcode[] = {0xAE, 0x00, 0x10, 0x40, 0x81, 0xCF, 0xA1, 0xC8, 0xA6, 0xA8, 0x3F, 0xD3, 0x00, 0xD5, 0x80, 0xD9, 0xF1, 0xDA, 0x12, 0xDB, 0x40, 0x20, 0x02, 0x8D, 0x14, 0xA4, 0xA6, 0xAF};
        for (int i=0; i<28; i++) Write_IIC_Command(shellcode[i]);
}

STM32F4-main.c
#include "main.h"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EXTILine0_Config(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Begin_IIC_Data(void);
void Fill_Screen(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Initial(void);
int _sda = 0x8080, _scl = 0x8000;
int HIGH = 0x7000, LOW = 0x7070;
void IO_Init(void);
void Set_Pin(int pin, int status);

void IIC_Init(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Begin_IIC_Data(void);
void IIC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Fill_Screen(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SSD1306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Init(LED4);

  SystemClock_Config();

  EXTILine0_Config();

        IO_Init();
        HAL_Delay(10);
        Initial();
        HAL_Delay(10);
        Fill_Screen(0xff);

  while (1)
        {
                HAL_Delay(500);
                BSP_LED_Toggle(LED4);
        }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Error_Handler();
  HAL_PWREx_ActivateOverDrive();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Error_Handler();
}

static void EXTILine0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KEY_BUTTON_PIN)
  {
    BSP_LED_Toggle(LED3);
  }
}

void 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GPIOE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LOW;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et_Pin(int pin, int status)
{
        if (pin == _sda)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2, status == HIGH ? GPIO_PIN_SET : GPIO_PIN_RESET);
        if (pin == _scl)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3, status == HIGH ? GPIO_PIN_SET : GPIO_PIN_RESET);
}

void IIC_Start(void)
{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da, HIGH);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LOW);
}

void IIC_Stop(void)
{
        Set_Pin(_scl, LOW);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da, HIGH);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for(int i=0; i<8; i++)
        {
                if((IIC_Byte << i) & 0x80) Set_Pin(_sda, HIGH);
                else Set_Pin(_sda, LOW);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cl, LOW);
        }
        Set_Pin(_sda, HIGH);
        Set_Pin(_scl, HIGH);
        Set_Pin(_scl, LOW);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void Begin_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

void Fill_Screen(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 m<8; m++)
        {
                Write_IIC_Command(0xb0 + m);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
                Begin_IIC_Data();
                for(n=0; n<128; n++) Write_IIC_Byte(fill_Data);
                IIC_Stop();
        }
}

void Initial()
{
        unsigned char shellcode[] = {0xAE, 0x00, 0x10, 0x40, 0x81, 0xCF, 0xA1, 0xC8, 0xA6, 0xA8, 0x3F, 0xD3, 0x00, 0xD5, 0x80, 0xD9, 0xF1, 0xDA, 0x12, 0xDB, 0x40, 0x20, 0x02, 0x8D, 0x14, 0xA4, 0xA6, 0xAF};
        for (int i=0; i<28; i++) Write_IIC_Command(shellcode[i]);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BSP_LED_On(LED4);
  while(1);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endif

网友A:
楼主在完全照搬,这怎么能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完全照搬,这怎么能行呢?

谢谢您的回复. 那请问应该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