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MODE灯不亮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驱动有没问题?你选择的是不是Debugger -> Simulator?应该是Debugger -> FET Debugger 软件配置有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有没问题?你选择的是不是Debugger -> Simulator?应该是Debugger -> FET Debugger 软件配置有问题 ...

网友A:
FET Debugger 设置对了吧?芯片选择呢(型号对不)?另外目测你的应该不是XP系统吧?安装的时候是否管理员身份运行?还有你的IAR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吗?还是MODE灯不亮但是可以下载运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ET Debugger 设置对了吧?芯片选择呢(型号对不)?另外目测你的应该不是XP系统吧?安装的时候是否管理 ...

我的是win7系统,芯片型号设置也对的,之前做实验的时候运行下载没有问题,然后突然就出现灯不亮,然后就不能下载。点击downloan and debug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响应,同时出现卡死显现,然后就跳出第一幅对话框,点击重试,跳出第二幅对话框,随后自动退出。

网友B:
我在说明书上看到还有一种USB 下载方式,但是我只用一根USB线连接笔记本之后还是连接不起来,是不是缺少其他硬件还有其他软件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win7系统,芯片型号设置也对的,之前做实验的时候运行下载没有问题,然后突然就出现灯不亮,然后就 ...

尝试在download and debug 之前拔掉FET430UIF  的usb连线(是连接FET端不是连接电脑USB端),然后再插上(多次插拔),看看灯亮不亮呢?另外你的板子应该不是JTAG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说明书上看到还有一种USB 下载方式,但是我只用一根USB线连接笔记本之后还是连接不起来,是不是缺少 ...

你说的USB下载器应该是采用BSL下载方式呢,需要用烧写软件呢(应该带的有吧),需要将IAR或CCS生成的txt(或hex)文件通过烧写软件下载到FLASH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说明书上看到还有一种USB 下载方式,但是我只用一根USB线连接笔记本之后还是连接不起来,是不是缺少 ...

照你的方法可以用这种模式烧程序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尝试在download and debug 之前拔掉FET430UIF  的usb连线(是连接FET端不是连接电脑USB端),然后再插上 ...

照你的方法把灯搞绿了,但是运行download and debug还是出现和灯不亮时相同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在download and debug 之前拔掉FET430UIF  的usb连线(是连接FET端不是连接电脑USB端),然后再插上 ...

我的是JTAG供电的,但是我如果连接USB线,并且把usb端口禁用也可以达到额外供电的效果。这JTAG直接供电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的方法把灯搞绿了,但是运行download and debug还是出现和灯不亮时相同的状况。

因为你板载的USB型仿真器(BSL),检查其BSL连接配置是否和JTAG的连接配置有冲突?详细阅读说明书。(可能是断开TCK和RTS的连接,断开RESET和DTR的连接)因为不知道你的硬件怎样连接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呢,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呢。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了,求救

网友C:
如果这帖被晚几天挖出来说不定我还真当新帖给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帖被晚几天挖出来说不定我还真当新帖给回复了…

同求解答,仿真器是不是连接上电脑,绿灯就亮了啊?我的绿灯就没亮过,但是设备运行正常,用CCS的,下程序无法下,显示unknown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