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BB LCD CAPE的触摸屏驱动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转载请注明出处)
硬件环境:Beaglebone black+ AT070TN83(群创7寸屏)
软件环境: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12-beaglebone-2013.06.20.img.xz
相关链接:
1、  BBB LCD CAPE 原理图和PC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728-1-1.html
2、  BBB LCD CAPE 视频效果展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637-1-1.html
3、  BBB LCD CAPE主要器件一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581-1-1.html
4、  BBB LCD CAPE 实际效果展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386-1-1.html
5、  使用devicetree管理我的BBBLCD CAPE(群创7寸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4318-1-1.html
6、  AM335X触摸屏的硬件连接及Linux驱动》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faq/469.am335x-linux.aspx

硬件部分待补,呵呵。。。。。

还记得在《使用device tree管理我的BBB LCD CAPE(群创7寸屏)》中贴的cape-eeworld-lcd-00A0.dts吗?这个文件是我从debian系统里面拷贝出来的,显示部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触摸部分是有问题的!

注意这部分的代码:
  tscadc {
                                compatible = "ti,ti-tscadc";
                                reg = <0x44e0d000 0x1000>;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16>;
                                ti,hwmods = "adc_tsc";
                                status = "okay";

                                tsc {
                                        ti,wires = <4>;
                                        ti,x-plate-resistance = <200>;
<b>                                        ti,coordinate-readouts = <5>;</b>
                                        ti,wire-config = <0x00 0x11 0x22 0x33>;
                                };

                                adc {
<b>                                        ti,adc-channels = <4 5 6 7>;</b>
                                };
                        };

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有详细的描述,感觉问题不大,但是触摸还是不行。

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input/touchscreen/ti-tsc-adc.txt
* TI - TSC ADC (Touschscreen and analog digital converter)
~~~~~~~~~~~~~~~~~~~~~~~~~~~~~~~~~~~~~~~~~~~~~~~~~~~~~~~~~~

Required properties:
- child "tsc"
        ti,wires: Wires refer to application modes i.e. 4/5/8 wire touchscreen
                  support on the platform.
        ti,x-plate-resistance: X plate resistance
        ti,coordinate-readouts: The sequencer supports a total of 16
                                programmable steps each step is used to
                                read a single coordinate. A single
                                readout is enough but multiple reads can
                                increase the quality.
                                A value of 5 means, 5 reads for X, 5 for
                                Y and 2 for Z (always). This utilises 12
                                of the 16 software steps available. The
                                remaining 4 can be used by the ADC.
        ti,wire-config: Different boards could have a different order for
                        connecting wires on touchscreen. We need to provide an
                        8 bit number where in the 1st four bits represent the
                        analog lines and the next 4 bits represent positive/
                        negative terminal on that input line. Notations to
                        represent the input lines and terminals resoectively
                        is as follows:
                        AIN0 = 0, AIN1 = 1 and so on till AIN7 = 7.
                        XP  = 0, XN = 1, YP = 2, YN = 3.
- child "adc"
        ti,adc-channels: List of analog inputs available for ADC.
                         AIN0 = 0, AIN1 = 1 and so on till AIN7 = 7.

Example:
<b>        tscadc: tscadc@44e0d000 {
                compatible = "ti,am3359-tscadc";
                tsc {
                        ti,wires = <4>;
                        ti,x-plate-resistance = <200>;
                        ti,coordiante-readouts = <5>;
                        ti,wire-config = <0x00 0x11 0x22 0x33>;
                };</b>

                adc {
                        ti,adc-channels = <4 5 6 7>;
                };
        }

黔驴技穷的时候又打开了Angstrom下的BB-BONE-LCD7-01-00A2.dts 文件,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但这部分没有看到相关的文档支持。
             tscadc {
                                compatible = "ti,ti-tscadc";
                                reg = <0x44e0d000 0x1000>;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16>;
                                ti,hwmods = "adc_tsc";
                                status = "okay";

                                tsc {
                                        ti,wires = <4>;
                                        ti,x-plate-resistance = <200>;
<b>                                        ti,steps-to-configure = <5>;</b>
                                        ti,wire-config = <0x00 0x11 0x22 0x33>;
                                };

                                adc {
<b>                                        ti,adc-channels = <4>;</b>
                                };
                        };

放一段视频上来,供大家欣赏!

===================================

网友:
我的触屏也是显示没问题
触摸不能用。。。。

网友:
我也搞了一天的tscadc…没啥进展…感觉这部分的资料很少……

网友:
我的现在已经可以触摸了,问题解决了
===================================

网友:
楼主,你那个软件环境怎么安装啊?下载下来的文件解压后是个.img文件,装不了啊!这是个开发软件么?

网友:
版主你的dts就是要改下面这几个数字就可以了是吧?
ti,wire-config = <0x00 0x11 0x22 0x33>;

网友:
忘了 你试试吧
===================================

网友:
我直接用官方的BB-BONE-LCD7-01-00A2,可以显示,但是触摸好像不能用。
我用鼠标控制时,如果用手触摸,指针会回到屏幕中心,奇怪。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LCD CAPE从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自己做的

===================================

网友:
确实只需要修改设备树文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还要看你的触摸屏怎么接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你的触摸屏怎么接的啊

就是按照您的那个接法,把它们接到了4个ADC引脚上。

网友:
贴图上来
===================================

网友:
电路中多了4个电阻,不会也是冗余设计吧

网友:
必须是冗余设计啊

还要教你电路设计  我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冗余设计啊

还要教你电路设计  我晕

不好意思。之前都没有这些概念,也没有怎么做过电路。
见笑了。

网友:
楼主,
黔驴技穷的时候又打开了Angstrom下的BB-BONE-LCD7-01-00A2.dts 文件,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但这部分没有看到相关的文档支持。
发现问题了怎么修改的?只是增加了adc-channel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