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建议是咨询一下:别人引用回复有消息通知么?

楼主:
例如,不是我发的主帖子,我回复了一下,别人引用回复了我那个回帖,这种情况有消息通知么?

网友:
有短消息告知的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在哪里设置呀?

不用设置啊,只要能进入论坛登录,就有提醒,与浏览器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啊,只要能进入论坛登录,就有提醒,与浏览器也没有关系吧

我查看了一下消息,是有的
不过似乎好像有的帖子好像没有,还有漏的情况?我之所以问,就是发现一个以前有回复我的但是我没印象没看过。现在看了下自己的消息列表,也没有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一下消息,是有的
不过似乎好像有的帖子好像没有,还有漏的情况?我之所以问,就是发现一个以前 ...

测试了几个账号,还没发现有漏通知的情况。假如,一个帖子中有两个网友都引用了你的回复,那么在消息列表中会收到两个消息通知A和B,当你打开这个消息通知只看A,另一个回复B也会认为你看过它(因为他们在同一个贴子里呢)所以,再返回消息列表,B的通知就默认被看过而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