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一个小结吧

楼主:
在点对点对等网络实验上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看TI E2E community(这也是版主辛昕建议我去的论坛,在此也对他表示感谢),大多是因为没有将两个ED的
THIS_DEVICE_ADDRESS设置成不同导致建立连接失败,或者因为IAR版本不适合造成编译出错。
在simple_Peer_to_Peer工作空间中,有两个工程.分别是
simple_Peer_to_Peer-CC1110_LinkTo和simple_Peer_to_Peer_CC1110_LinkListen
我只是对bsp_led_defs.h和bsp_button_defs.h中的LED和BUTTON进行了修改来对应我所使用的硬件。
然后在simple_Peer_to_Peer-CC1110_LinkTo工程中,我使用了源程序默认配置给talker的物理地址,即smpl_config.dat中的-DTHIS_DEVICE_ADDRESS="{0x79, 0x56, 0x34, 0x12}";
在simple_Peer_to_Peer_CC1110_LinkListen工程中,我将源程序默认配置给listener的物理地址-DTHIS_DEVICE_ADDRESS="{0x79, 0x56, 0x34, 0x12}"修改为
-DTHIS_DEVICE_ADDRESS="{0x79, 0x56, 0x34, 0x13}"来保证这两个ED,即talker和listener有不同的物理地址
最后将simple_Peer_to_Peer-CC1110_LinkTo工程rebuild all和download and debug进入talker device,
       将simple_Peer_to_Peer_CC1110_LinkListen工程rebuild all和download and debug进入listener device。
很遗憾的是同样的源程序,同样的修改,同样的操作过程,在同一台电脑上,我的连接时钟连接不起来,但是师姐的却可以
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先放放吧,它托了我太长时间。

网友:
有同学提醒我,可能是计算机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实验都是在我的电脑上进行的。但是为了排除是因为个人电脑的原因,我在另一位朋友的计算机上进行了实验。证明,与PC无关。

网友:
本来向用packer sniffer来观察数据包,看看物理地址到底有没有修改成功,但是研究了很久,还是不会用sniffer。没办法,只能remove源程序中的end device>smpl_config.dat,通过增加listener>config.dat和talker>config.dat分别给listener和talker配置不同的物理地址,注意与此同时,需要在rebuild all 之前,将c/c++ compiler中的extra options
中的-f"$PROJ_DIR$\Configuration\End_Device\smpl_config.dat"中相应的End_Device分别改成listenertalker
虽然已经说服自己,物理地址的的确确设置得不同,但是连接依然失败。

网友:
跪求版主帮忙

网友A:
如果确认软件没问题而同样软件在你师姐的电脑上可以正确运行,又排除了电脑硬件的问题,则说明是软件环境的影响。注意编译程序的环境,这个可以做对比查找,要多点耐心和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软件没问题而同样软件在你师姐的电脑上可以正确运行,又排除了电脑硬件的问题,则说明是软件环境的 ...

其实已经对比过编译环境了,那就按您说的,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软件没问题而同样软件在你师姐的电脑上可以正确运行,又排除了电脑硬件的问题,则说明是软件环境的 ...

版主,刚刚不小心把两个ED的天线靠得很近很近,大概不到1厘米的样子,连接竟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师姐的程序下载之后,如果两个ED靠得太近,连接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试过很多次,一般之后10厘米之外,才能建立起连接,而且通信距离可以达到十几米。
在下载过我自己的源程序后,我两个ED挨着并排放,连接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我就把它们分开,而且是越远越好。但没有想到,意外地靠这么近,连接竟然建立起来的。
真是奇怪啊!
不过,总算是优点进展了,呵呵。。

网友:
到底是远一点好还是近一点好,是频段问题,433和915的区别,结贴!!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刚刚不小心把两个ED的天线靠得很近很近,大概不到1厘米的样子,连接竟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师姐 ...

那显然不正常,说明是谐波起到了通讯作用而基波没有。这个显然是编译问题,重点检查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显然不正常,说明是谐波起到了通讯作用而基波没有。这个显然是编译问题,重点检查库文件。

呃。。那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显然不正常,说明是谐波起到了通讯作用而基波没有。这个显然是编译问题,重点检查库文件。

版主,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链接,是关于成都无线龙的---http://www.c51rf.com/index89.html
我们购买了这套开发套件中的:n C51RF-PS仿真器(具有USB在线仿真、调试、下载,具有串口扩展等);
                               n C51RF-PS电池扩展板;
                               n 高频模块(CC1110/CC2510选配)
“C51RF-PS 无线单片机开发平台网络版,在保留无线龙C51RF-PS基本无线开发平台功能外,增加具有自组织低功耗无线网络开发功能,
该网络能够在433MHZ/915MHZ/2.4GHZ工作频率下支持256个无线节点”
我们选购了这些,扩展板之类的确实买不起。
我们使用的是CC1110,买的现成的板子已经焊接成了433MHz。关于CC1110高频模块中的天线,参考文档里这么说(我上传了高频模块的图片):
标号3为独立天线:在高频模块上集成了射频功能,该天线接收灵敏度比PCB天线要大很多,有通信距离在300-800米以上;
标号4为PCB板天线:在生产PCB时直接加入的天线,在无线通信距离小于100m时可以直接使用PCB天线而不需要使用独立天线。
但现在,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现成节点:频段为915MHz不再是433MHz,也是个片上系统soc,但是我希望没有PCB天线,或者如果即使有PCB天线但
可以外接出来,最最重要的是能够安装我自己的独立天线。
版主,您用过这样的现成的节点么?或者有听说过么?目前比较着急用啊!
希望版主能帮帮忙

网友:
这种事,,淘宝比什么长期失踪的版主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