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能不能再win7下运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必须设置成兼容模式,必须把桌面元素禁止(任务栏不再透明),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勉强能够使用,有时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为啥非得用ADS,keil, iar不都可以?

网友:
ADS1.2在WIN7下可以运行,但是编译代码有时会报错,但同样的代码在xp的ADS1.2环境下就不会报错。
我也是最近遇到这个问题,结果只能在win7上装VM虚拟机,整个XP的系统,里面装ADS。
或者在WIN7下用keil,MDK吧。推荐用MDK,ADS虽然用得熟悉,也方便,但毕竟还是要被淘汰的。
话说RVDS的界面和ADS极其相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