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为什么不联机?

楼主:
买了STM32F030的板子,也买了个F072的板子,板子上都有ST-LINK,将ST-LINK与板上CPU的连接跳线断开,用其ST-LINK的SWDIO及SWCLK与STM32F103连接。发现,根本连接不上,提示为没有CPU。

反复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没有发现问题。

又用另一个开发板与其它CPU连接,同样的连接方法,出现同样的提示!!

开发板上的ST-LINK,有个NRST引脚与板上的CPU连接,是不是没有断开它?连于目标板也需要这条线?

用过它的网友请谈谈体会吧

网友:
用ST-Link可以调试,但不同版本和软件兼容性好像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个j-link仿真器呢?st用的好像才几十

网友:
回楼上,

谢谢关心 ,原来找到了,是目标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