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了解TI SensorTag的工程代码

楼主:
步步了解TI SensorTag的工程代码
一、
1 打开BLE-CC254x-1.4.0\Projects\ble\SensorTag\CC2541DB路径下 SensorTag.eww工程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程序比较复杂,不怕!TI已经把很多工作都给“规划”好了,我们只要找到需要修改的地方,添加自己的代码就可以了!
2、从main开始第一步
打开SensorTag_Main.c主程序
比较下SensorTag工程和KeyFob工程main函数,main函数的程序流程总体一样的流程!比如对硬件,OSAL的初始化及配置工作。
3、TI在BLE协议分成好多层,通过OSAL调度操作系统来执行。
文件OSAL_SensorTag.c中初始化不同层的任务
不同层响应不同事件任务,有些层TI只提供了lib文件,有些层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自己修改。
4、SensorTag.c
对应用层上的任务初始化配置,各种应用回调函数的注册等等,这里直接关系应用。
这里在BLE连接配对,绑定都是要在这里做初始化配置处理
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增加读取RSSI信号,同时为BLE设备之间密码对方功能!
5、除了APP外,还有2个地方需要适当的修改HAL(硬件有修改)及BLE通讯的配置文件PROFILES(配置UUID,配置属性表,)
extern bStatus_t ***_AddService( uint32 services );
extern bStatus_t ***_RegisterAppCBs( sensorCBs_t *appCallbacks );
extern bStatus_t ***_SetParameter( uint8 param, uint8 len, void *value );
extern bStatus_t ***_GetParameter( uint8 param, void *value );

网友:
GGS开头的函数那里有说明?

网友:
很详细,多谢“蓝雨夜 ”的讲解,收益匪浅,正准备追进也学习学习这个

网友:
请教一下,从PC端读取 CC2541 SensorTag 的传感器数据,不用BLE Device Monitor,直接在程序里读的那种,是运行协议栈里这个代码么?CC2540 USB加密狗要做什么处理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