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RF5739定时器捕获源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想请教一下,MSP430RF5739的定时器捕获源的输入是怎么编程的?按照用户手册,设定P4.0 DIR:0,SEL1:0,SEL0:1时能把P4.0设置为外部捕获源的输入端,那我写的下面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DIR &= ~BIT0; //P4.0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
  P4SEL1 &= ~BIT0;
  P4SEL0 |= BIT0;

  P3SEL1 &= ~BIT7;
  P3SEL0 |= BIT7;
  P3DIR |= BIT7;

  P3OUT = (TB2CCTL0>>3)&BIT7;
  while(1);
}

网友A:
首先单片机的名字你就写错了,应该是MSP430FR5739吧。
然后说程序,你只设置了引脚,其它都没有。问题如下:一、没有设置定时器;二、没有写中断函数;三、没有开中断。

网友:
看一下我的签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单片机的名字你就写错了,应该是MSP430FR5739吧。
然后说程序,你只设置了引脚,其它都没有。问题如下 ...

恩,单片机的名字是写错了,因为最近一直在学习rf芯片,然后随手就写成rf了,见笑了。。。
然后就是,我只是想看看我的输入信号能不能写到TB2CCTL0寄存器中,这样做需要设置定时器和中断吗?

网友:
建议参照官方例程相关寄存器配置及网上搜索相关内容进行参考

网友:
代码中有很明显的错误呀。  P4SEL1 &= ~BIT0;
   P4SEL0 |= BIT0;

   P3SEL1 &= ~BIT7;
   P3SEL0 |= BIT7;
   P3DIR |= BI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