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八通道模拟开关的地址线ABC该怎么接?

楼主:
CD4051八通道模拟开关的地址线ABC该怎么接?一般接到哪里?由什么来控制他们?   学渣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找度娘要一份DATASHEET 。其余问题慢慢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4SxmUgqm7_91FCvcgDG

ABC,是通道选择(CBA:0~7) 。

网友:
CD4051八通道模拟开关是1个输出、8个输入(或8个输入、1个输出)。一个输出是固定的了,8个输入的选择端口就是ABC端口。ABC端口状态经CD4051内部译码可以组合成0~7共8个地址,从而选择对应的输入。

网友:
简单地说,三条地址线就是三位二进制码,对应8个通道“开”。
这个,datasheet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