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在这里扬帆起航

楼主:
我,现在是菜鸟一枚,现在已经是大三下学期了,几乎什么也不懂,今天开始读MCU工程师练成记这本书,也是第一天加入这个论坛,刚读完推荐序,我知道这里肯定有很多良师益友,肯定有很多可爱的人,我想要在这里扬帆起航,途中肯定会有风浪,可我这艘小船在达到目的地前不会沉的,而我希望你们这些可爱的人能成为我成为MCU工程师的见证者,你们会见证那一天的,我保证!

网友:
表决心的耶

===================================

网友:
我来问问题了,可能问题有些傻,   那个pcb覆铜是怎么一回事  我百度了一下上面有好多作用  我想问的是 覆铜不是和导线连在了一起了吗  这样信号不会乱吗

网友:
虽然没人来  不过我明白了  那个覆铜只和所设置对应的节点导线或者焊盘相连 与不相干的不相连

网友A:
可以把红外对管的红外接收管换成红外接收头吗 ????

我做了个旋转LED时钟 需要用到红外对管  但是手中没有红外接收管 只有3个脚的红外接收头 我想问 可以把红外接收管换成 红外接收头吗   我自己总感觉不大可能  首先接收管只要有红外光就可以导通 从而产生中断 但接收头相当于解码了接收到的信号  首先接收头和发射管的频率就应该对应然后接收头的输出是发射管的信息  谈不上什么通断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行 你们觉得呢

网友B:
将你的帖子高亮3天,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你的帖子高亮3天,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解答你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你的问题,单独发帖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问题,单独发帖会更好!

单独发了 但是没人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红外对管的红外接收管换成红外接收头吗 ????

我做了个旋转LED时钟 需要用到红外对管  但是手 ...

这个试一试就知道了吧,视乎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试一试就知道了吧,视乎可以。

需要有一段时间让大家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试一试就知道了吧,视乎可以。

试了 不行  不过 我是用的普通的发光二极管  没用与这个接收头配套的  我想先知道可不可以 因为电路改动有一点麻烦  如果不可以 我在换接收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了 不行  不过 我是用的普通的发光二极管  没用与这个接收头配套的  我想先知道可不可以 因为电路改动 ...

不知道,没试过,麻烦点记忆深刻。你还是亲自试试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没试过,麻烦点记忆深刻。你还是亲自试试的好。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