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直流稳压电路原理图

楼主:
求救!
     看不懂这个电路图,求帮忙解析!!本人要做一个300V直流稳压的电源,老师给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图给我,可是我看不懂!求帮忙!

网友A:
卖糕的,将9个24V直流输出串联,还有这么玩法的,输入电压谁给分配啊?
再说,正电源稳压块也不能只把整流桥换个方向就输出负电压,这不是毁人不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糕的,将9个24V直流输出串联,还有这么玩法的,输入电压谁给分配啊?
再说,正电源稳压块也不能只把整流 ...

能否给个设计思路?这个原理图老师给我参考的,可是没看懂!

网友C:
300V直流稳压电路原理图?是老师给错了,还是你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V直流稳压电路原理图?是老师给错了,还是你发错了

是老师给的这个原理图,看得我一头雾水,我的设计要求是“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多个7824串联方案设计一个300V直流稳压电源”老师说采用boots升压电路升压,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啊!求帮忙设计啊或者提供一个设计思路也行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设计思路?这个原理图老师给我参考的,可是没看懂!

不能光说几V输出,还要有至关重要的输出电流要求,否则没法着手设计。

如果输出电流没问题,那么整流桥的输入分别来自各独立的变压器绕组,还是将同一个绕组的输出均分给各个模块?这都需要想好。

网友:
和老师讨论一下,大家都一头雾水,感觉这个“多个7824串联”,真是奇葩,,
要不耻下问问老师原理图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卖糕的,将9个24V直流输出串联,还有这么玩法的,输入电压谁给分配啊?
再说,正电源稳压块也不能只把整流 ...

数错了,是10个24V输出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设计思路?这个原理图老师给我参考的,可是没看懂!

我倒是看懂了。
看过之后,只能说你们老师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说几V输出,还要有至关重要的输出电流要求,否则没法着手设计。

如果输出电流没问题,那么整 ...

该电路所使用的工频变压器必须具有10个独立绕组,绝不能是一个绕组供电给各整流桥,否则必烧无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数错了,是10个24V输出串联。

没数错吧,10个稳压模块中9个串联,还有一个单独拿出来做成了负电源。(而且还是-15V)

网友:
使用工频变压器,输出300V直流的稳压电源并不困难。即使是要求从零开始可以调整的可调电源也没有什么困难。甚至使用开关电源作为隔离,线性调整输出0~300V的电源(比使用工频变压器成本低得多,体积重量也小得多),且要求纹波和反应速度均和7824相同,也没有什么困难。
你们老师,说句不大好听的话,不配教这门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数错吧,10个稳压模块中9个串联,还有一个单独拿出来做成了负电源。(而且还是-15V)

你说得对,是9个串联,还有一个上电必烧的78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老师给的这个原理图,看得我一头雾水,我的设计要求是“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多个7824串联方案设计一 ...

我的设计要求是“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多个7824串联方案设计一个300V直流稳压电源”
此图不能实现你的设计要求,输出只能是9*24=216V,离300V还差得远。

老师说采用boots升压电路升压
那是胡说八道。只有Boost电路,没有boots电路。
就算老师笔误,Boost电路并不隔离,要保证安全还需要工频变压器。既然使用工频变压器,何不一次升压到合适的电压,直接整流滤波?
Boost电路是开关电源,在开关电源上面加个绕组即可实现隔离,省掉工频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该电路所使用的工频变压器必须具有10个独立绕组,绝不能是一个绕组供电给各整流桥,否则必烧无疑。

俺对着图的左上角琢磨了老半天哦,想找出是用啥办法把交流电压均分给各个整流桥的。
到最后也没能看出结果来,只能猜测大概是板外另有均压电路(成本另当别论,只看理论上能不能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对着图的左上角琢磨了老半天哦,想找出是用啥办法把交流电压均分给各个整流桥的。
到最后也没能看出 ...

只能是工频变压器有10个独立绕组,别无他法。
原图中左上角P1,下面标注的NET有一部分标到了方框内,并不是10个引脚都是AC2,而是AC2_1~AC2_10,与上面AC1_1~AC1_10是对应的。
从这个插座(插头)看,是彼此隔离10个独立绕组。
绕变压器的工人,要骂死设计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说几V输出,还要有至关重要的输出电流要求,否则没法着手设计。

如果输出电流没问题,那么整 ...

从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为220uF看,电流倒不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是工频变压器有10个独立绕组,别无他法。
原图中左上角P1,下面标注的NET有一部分标到了方框内,并 ...

不会的,工人们一定高兴死了,赞美设计工程师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为GDP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