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开发板怎么用USB下载方式将程序下进去?

楼主:
说明书上介绍有这种方式,但是我用USB线连接笔记本之后进行DOWNLOAD AND DEBUG 还是没反应,是不是缺少其他硬件和软件设置?

网友A:
开发板提供的资料应该也会有介绍怎么用USB线下载的吧

网友B:
你是点的编译器的DOWNLOAD AND DEBUG吧,那个是需要仿真器的,不是USB直接下载。正确方式是:使用串口下载软件,选择你的com口,选择要下载的文件(txt格式,或者hex,没记错的话是txt),下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提供的资料应该也会有介绍怎么用USB线下载的吧

这个好像就是 BSL下载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点的编译器的DOWNLOAD AND DEBUG吧,那个是需要仿真器的,不是USB直接下载。正确方式是:使用串口下载 ...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谢谢啦!这个论坛真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