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如何实现逐行显示?

楼主:
新手求教液晶12864如何实现逐行显示,感谢高手指导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行从左到右,然后第二行从左到右,然后依次往下?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设定好每一行的起始地址,然后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地址指针似自动加1,但是不要超过一行的最大显示字符和汉字数,比如:
第一行起始地址:80H  然后写入显示数据
第二行起始地址:90H  然后写入显示数据
第三行起始地址:88H  然后写入显示数据
第四行起始地址:98H  然后写入显示数据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你指的逐行是沙发说的那样吗???你先别管逐行显示,你现在能控制液晶显示出字符吗?如果能,下面该怎么显示就是显示地址的问题了,把要显示的字符放到对应的显示地址。如果你还不能控制液晶显示字符,那就再看看资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你指的逐行是沙发说的那样吗???你先别管逐行显示,你现在能控制液晶显示出字符 ...

是二楼说的那个意思,但是我是通过按键显示的,比如我按了16次后,再按一次如何显示在第二行

网友:
接上面的,楼主如果想看从左到右逐行效果显示明显的话,可以在中间加上延时,当然,楼主如果会显示字符和数字,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二楼说的那个意思,但是我是通过按键显示的,比如我按了16次后,再按一次如何显示在第二行

如果显示第二行,就要改变为第二行的起始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设定好每一行的起始地址,然后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地址指针似自动加1,但是不要超过 ...

谢谢啊!我是按键显示的, 不知道你说的能不能实现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显示第二行,就要改变为第二行的起始地址了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改变地址啊,我是半路出家的对12864不熟,求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改变地址啊,我是半路出家的对12864不熟,求指导啊

那你第一行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
最好把程序帖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第一行是怎么显示的?

void Wr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if (y == 0)
                {
                wr_com(0x80 + x);
                }
        if(y==1)
                {
                wr_com(0x90 + x);
                }
        if(y==2)
                {
                 wr_com(0x88 + x);
                }
                if(y==3)
                {
                  wr_com(0x98 + x);
                }
                wr_date(date);

}让y=0,x=i,显示

网友A:
你的y应该一直为0所以显示第一行,变量y是按键还是什么,如果y为1就显示第二行,y为2就显示第三行,y为3变显示第四行,这样就很清楚了,主要是取决于变量y

网友:
我有想过是通过地址来改变比如地址为87的时候,y=1;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y应该一直为0所以显示第一行,变量y是按键还是什么,如果y为1就显示第二行,y为2就显示第三行,y为3变 ...

我有想过是通过地址来改变比如地址为87的时候,y=1;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想过是通过地址来改变比如地址为87的时候,y=1;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为87的时候,为什么y=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87的时候,为什么y=1?

额!错了是地址为88的时候,y=1;因为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地址是87,再加一个就该是第二行了!改变y的数值的时候也要改变地址的数值!想是这样想但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87的时候,为什么y=1?

这个想法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id Wr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你这段程序是有问题的,12864一个地址上存放一个u16的数据也就是一个汉字编码,你这个写不进后半截,所以汉字肯定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段程序是有问题的,12864一个地址上存放一个u16的数据也就是一个汉字编码,你这个写不进后半截,所以汉 ...

要怎么改啊!改成16个地址吗?我看说明书上是这样 的地址,但是只能显示6个字符,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A:
12864按照地址顺序是:第一行接着第三行,然后第二行接着第四行,也就是说显示顺序是一三二四,建议你想显示哪一行就把哪一行的起始地址还是写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864按照地址顺序是:第一行接着第三行,然后第二行接着第四行,建议你想显示哪一行就把哪一行的起始地 ...

再请教一下,那个地址一行才8个,如何显示16个字符或者8个汉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那个地址一行才8个,如何显示16个字符或者8个汉字啊

看来你没仔细看手册和查资料,呵呵,没关系,一行只有地址8个,可以显示汉字8个,显示字符16个,也就是说一个地址可以显示一个汉字,但是可以显示两个字符,了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仔细看手册和查资料,呵呵,没关系,一行只有地址8个,可以显示汉字8个,显示字符16个,也就是 ...

谢谢哈!一时接触的比较多,没记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一下,那个地址一行才8个,如何显示16个字符或者8个汉字啊

看一下这个12864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12864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怎么改啊!改成16个地址吗?我看说明书上是这样 的地址,但是只能显示6个字符, 我也觉得奇怪

什么液晶?带字库的吗?
写了半角就写不了全角.
可以连续写data不必每次都写地址,地址会自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二楼说的那个意思,但是我是通过按键显示的,比如我按了16次后,再按一次如何显示在第二行

如果是带字库液晶的话,初始化完成之后
/******************************************************************************
    *函 数 名:LcdWriteStr
    *参    数:uint8 add,uint8 *pstr;显示的初始地址,要显示的字符
    *返 回 值:无
    *函数功能:控制液晶显示字符
******************************************************************************/
void LcdWriteStr(uint8 add,uint8 *pstr)
{
  LcdCmdWrite(add);
  while(*pstr!='\0')
  {
    LcdDataWrite(*pstr++);
  }
}

自己定义个数组,例如uint8 table[]={"要显示的汉字"};//别超过一行要显示的汉字数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LcdWriteStr(0x80,&table[0]);//从第一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设置个标志位,检测到按键按下的时候,标志位+1;然后
if(标志位==16)
{
      清屏指令
      LcdWriteStr(0x90,&table[0]);//
}
这时候屏幕上只有第二行显示汉字,如果要保留第一行的话,就不要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带字库液晶的话,初始化完成之后
/*********************************************************** ...

好的!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液晶?带字库的吗?
写了半角就写不了全角.
可以连续写data不必每次都写地址,地址会自加

带字库的!但是我需要控制游标的左右移动,所以要知道地址计算器(AC)的值,请问能对AC进行设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字库的!但是我需要控制游标的左右移动,所以要知道地址计算器(AC)的值,请问能对AC进行设计吗

while(lcd_busy()); 的时候就是AC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void Wr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更改地址就成

网友: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请问你有完整你一段程序吗?能发给我消化消化吗?新人还是比较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hile(lcd_busy()); 的时候就是AC值.

是while(lcd_busy()); 后的语句就能对AC进行赋值了吗?新人比较笨,不好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while(lcd_busy()); 后的语句就能对AC进行赋值了吗?新人比较笨,不好意思啊

不是,RS,RW一共可以组合出四种逻辑:写指令,写数据,读指令,读数据
你checkbusy时实际的时序就是读指令,读指令实际就是读AC值,所以checkbusy时D0~D7上除busy位外(D7)其余的就是当前的AC值,写入数据后AC自动累加.
写数据和写指令不说了,都会有的
还有一个是读数据,这个很多液晶驱动都忽略了,读数据可以读出屏幕上字符区和图形区的正在显示的内容.字符区内容需要读出来的情况不多,图形区读出数嘛。。。总之很少有人研究。

网友:
谢谢哈!懂了!那AC只能读不能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RS,RW一共可以组合出四种逻辑:写指令,写数据,读指令,读数据
你checkbusy时实际的时序就是读指令,读 ...

谢谢哈!懂了!那AC只能读不能写咯?

网友D:
wr_com(0x80 + x);
就是写AC咯,你先看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r_com(0x80 + x);
就是写AC咯,你先看手册吧.

可是这个写的AC地址是中文显示时的地址啊!X每+1就会跳俩个字符的地址啊!
我就是这里不理解,请再指导我一下好吗?

网友D:
没错,但是有一点,半角和全角是不冲突的,也就是如果半角字符你可以一次写两个asc码就显示两个字符了,如果你想显示一个可以用空格填充.全角字符必须两字节连续写入.
wr_com(..
wr_dat(..
wr_dat(..
数据可以连续写入.再写就写到下一个地址上了,因为AC自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但是有一点,半角和全角是不冲突的,也就是如果半角字符你可以一次写两个asc码就显示两个字符了,如果你 ...

呵呵!我一开始也是 wr_com(0x80 + x); 来显示的!不过后面的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就想得到AC值,这样就你能比较容易显示了!
真心感谢你耐心的指导,帮助真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但是有一点,半角和全角是不冲突的,也就是如果半角字符你可以一次写两个asc码就显示两个字符了,如果你 ...

如果你有类似的程序不知道可否发一个给我,让你消化消化

网友:
你试试
wr_com(0x80);
wr_dat('A');
wr_dat('B');
wr_dat(0x04);
wr_dat(0x10);
wr_dat(0x04);
wr_dat(0x12);
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
wr_com(0x80);
wr_dat('A');

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