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RAW-OS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
RAW-OS移植到MB9BF618S,并且LWIP也已经移植好,能够实现收发(PC能够ping通)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LWIP创建的任务名字为tcpip_thread ,优先级设置为2,当整个程序运行起来后,只有任务tick_task _obj 和tcpip_thread 在相互切换,其他任务(main_task_obj 优先级为4等)虽然状态为RDY,但是并没有被调度。

在程序里面跟踪了raw_ready_quene 变量,发现每次任务切换的时候,highest_priority只在1和2直接切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有调度的原因可能如下:

1 高优先级的任务没有释放cpu,所以低优先级的任务得不到运行机会。
2 任务的栈可能溢出了,开大点任务的栈空间试试看。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加入群,提问,多谢支持。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激!

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