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锁死 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
今天不小心设置熔丝位错误导致程序下载不进去,后来通过51单片机的ALE脚直接加在ATMEGA16的XTAL1上无用,使用51单片机的XTAL1也无作用,,实在无奈了将51的ALE和XTAL1同时加在mega16的两个时钟脚上,,竟然好了      真是无语啊    。。。新手还是轻易不要修改熔丝位

网友A:
不错,我以前是用的单片机IO口输出方波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以前是用的单片机IO口输出方波解锁的

我开始使用36k的方波  但是没作用,,头疼 啊  搞了半天才搞好

网友:
我直接高电平然后低电平,中间无延时

网友:
我是用在网上找的一个高压解锁的方法!http://hi.baidu.com/564515789/item/bf5d87a43369e1ce5bf191ea

网友:
串行或并行高压编程器可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