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申请过TI的样片吗?

楼主:
如果是学生是不是TI还得咨询学生所在院系,确认了个人信息,然后才能同意学生的申请?有知道的吗?

网友:
会打电话确认,算是比较好申请的

网友:
参加过电赛的哪个没申请过?
坛里没申请过的没几个

网友:
班级学号打上 基本上就ok了     确认电话好像是没有打!

网友:
是的,很容易申请

每年最多五次

网友A:
很容易申请的,班级也写上,不过不能申请太贵的。而且还顺丰包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申请的,班级也写上,不过不能申请太贵的。而且还顺丰包邮哦

这样啊,那我大概知道了,不那么严厉的话就申请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B:
经常申请点好东西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申请点好东西用用

如果可以的话肯定的啊!自己平时做做调试需要用到的就去申请啊。

网友C:
真的很容易申请,不过信息要正确

网友: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容易申请,不过信息要正确

从TI的申请规则上看到的好像说一次最多只能申请五种芯片,每种最多两片,而且同一个系列的例如MSP430系列不能够同时申请好几个不同型号的,不然会被拒的。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TI的申请规则上看到的好像说一次最多只能申请五种芯片,每种最多两片,而且同一个系列的例如MSP430系列 ...

按需申请就好了,当然不能超过申请限制。有些芯片还只能申请一片,TI是最容易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需申请就好了,当然不能超过申请限制。有些芯片还只能申请一片,TI是最容易申请的

好的,谢了!我就是想做个系统,实验用的,看来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可以按自己的需求申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