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会用MG996R舵机的吗?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个程序,可是mg996r舵机只是上电的时候动一下。我是把开发板接到电脑上,把舵机单独接一个电源,把舵机的信号线串一个10k电阻接到单片机上的。这样接没问题吧?大家有玩舵机的吗?
下面是从网上找的程序:
#include
sbit P1_2=P1^2;
unsigned char a=0;
void InitTimer0(void)       //设置0.1ms中断一次
{
TMOD = 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a=18;      //我用比较笨的方法逐次给不同的脉冲,第一次给0.5ms,看转的角度,然后改成a=10,再烧进程序,看1ms的转角
  //a=10;
  //a=15;
  //a=20;
}
void PWM()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count<=a)
  {P1_2=1;}
  else
  {P1_2=0;}
  count++;
  if(count == 200)
  {
   count=0;    //20ms一个周期
  }
}
可是只是上电时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A:
舵机的电源用的是两节充电电池经7805稳压后的5v。。。

网友B:
没有玩过舵机,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什么杨的结构,是步进电机吗?
没有见过。能不能多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舵机,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什么杨的结构,是步进电机吗?
没有见过。能不能多提供一些资料

不是步进电机,是MG996R舵机,在淘宝上买的,没资料,一直找资料也没能驱动的了。

网友:
没有用过,网上看了一下资料还是比较多的,帮不上什么忙了。

网友C:
两节电池电压多少呢?可以先固定一个占空比,看舵机是否有动作。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基本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电压多少呢?可以先固定一个占空比,看舵机是否有动作。如果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基本符合。

希望 不是两节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 不是两节5号电池

刚想了一下,两节锂电池才8V,7805的压降比较大,不过8V应该可以稳定到5V,现在可以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电源用的是两节充电电池经7805稳压后的5v。。。

开发板跟舵机尽量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跟舵机尽量共地

单片机不是和舵机各有一个电源吗 ”???什么意思,你的舵机自带电源?把舵机的电源线接你开发板不的咯,控制线接相应的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不是和舵机各有一个电源吗 ”???什么意思,你的舵机自带电源?把舵机的电源线接你开发板不的 ...

嗯,对奥,主要是我电源还接了电机驱动,所以想给舵机单独供应一个电源,我晚上试试共地吧,上次共地效果挺好的。现在临时打会工。

网友:
楼主,现在舵机的程序怎么样了?我的舵机调的一点都不好,求指导。

网友E:
能控制的了舵机了吗  我也需要程序? 可以帮我一下吗  mg996舵机  QQ号码546871996感谢  有必要时红包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控制的了舵机了吗  我也需要程序? 可以帮我一下吗  mg996舵机  QQ号码546871996感谢  有必要时红包求助 ...

过去很久时间了,都忘记了。大概是20ms一个周期,调整 正向时间 在0.5-2.5ms之间。如果不行,换个舵机试试,问问其他人。  我当时的舵机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