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毕设求救。DM6446,SDRAM,load program的时候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楼主:
毕设挺着急的,烦请各位不吝赐教。跪谢了~~。
DM6446,只使用DSP。cmd文件中将各个段定义到SDRAM中。编译没有错误,但是然后load program直接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0x80000000(这是SDRAM的起始地址,也是.map中.text段的起始地址),主要就是.text始终无法成功,然后.cinit好像也无法成功。
ps:我把段定义在sram中,是可以编译,load program,并且运行的。可以sram实在太小了,不够用,所以才需要用SDRAM。

网友A:
修改了gel文件没,gel文件中要初始化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了gel文件没,gel文件中要初始化SDRAM

多谢,确实是gel的问题。我的GEL加载顺序不对,没起到初始化作用。多谢了。可否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CCS怎么读入.dat文件。.dat文件是我用matlab生成的,生成时是按照CCS的格式要求的,里面存的是十进制的数组。我想把这些数在我的CCS里用起来,最好是能放进一个矩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几句C语句。在网上看了不少,但都得不到准确解。

网友:
也多谢您了~。我在楼上又有了一个新问题,不知能否麻烦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