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串口通信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
STM32和PIC16F1527需要进行通信,PIC单片机通信口是以CMOS电平触发的施密特触发器,触发电平0.8VDD,PIC单片机的VDD为5V,STM32的供电为3.3V,理论上达不到触发要求,因此能否在STM32的RX端加5V上拉?手册上面写的,此口是容忍5V的,不清楚是输入容忍5V,还是输出容忍5V

网友:
可以直接相接。如果觉得这样不可靠,可以加电平转电路
你看看两个器件的端口输出特性,有两个最重要:最大低电平电压、最小高电平电压!只要能落在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STM32是输入可以承受5V电压。

网友:
只接上拉电阻有什么用?电平转换芯片其实也用不着,用一块普通的74HC做缓冲就行了,PIC到STM32可以直接连,STM32到PIC中间加一块74HC做缓冲,74HC用5V供电。74HC的输入高电平一般都在3.3V以下,STM32可以正常驱动。

网友:
加上拉的办法不可靠,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现在的MCU输入规范都应该是TTL电平兼容的,而不应该是CMOS标准。

网友:
stm32  io不接上拉,输出高电平,你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