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611测直流单机的转速

楼主:
我正在做直流电机测速的实验,测速模块时钟不知道如何实现,网上说可以通过定时器的捕获功能,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的实现方法,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如何测速。

网友:
只能和你说个大概,定时器运行在连续模式,开捕捉中断,捕捉到后记录捕捉时间t1,接着第二次捕捉时间t2,减一下就是周期

网友:
可以用码盘和槽型光耦测量电机速,低速用M法,就是捕获模式

网友:
你可以去淘宝上看一下呢,测速传感器模块-> 槽型光耦模块:广泛用于电机转速检测,脉冲计数,位置限位等。
使用说明:
1.模块槽中无遮挡时,接收管导通,模块DO输出低电平,遮挡时,DO输出高电平;
2.DO输出接口可以与单片机IO口直接相连,检测传感器是否有遮档,如用电机码盘则可检测电机的转速。
3.模块DO可与继电器相连,组成限位开关等功能,也可以与有源蜂鸣器模块相连,组成报警器。

网友:
主要靠看资料,信号隔离采用了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