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20mA电流环截取的4V作为开发板的输入

楼主:
明显4—20mA的电流时驱动不起来开发板的,有别的办法吗?想把电流抬起来再给开发板。解释一下,这里要用的4V电压要作为开发板唯一的供电电源,开发板有个电池接口3.6v-5V直流电池供电都行,就是想模拟这样的电池供电,可是4—20mA的输出太小了

网友A:
计算或测量一下你的开发板的功耗,电流环必须满足该功耗需求才可能驱动,否则外接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或测量一下你的开发板的功耗,电流环必须满足该功耗需求才可能驱动,否则外接电源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用2个4V /4-20mA的电源模块并联使用驱动开发板,如果不够,用3个或4个,先计算一下开关板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
最好是外界电源,用LDO芯片转换一下,虽说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