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AD采样问题

楼主:
我AD用的是片内2.56V的基准电压,当输入电压大于2.56V是显示是2,56V,但是输入在2.56V以下的时候,是输入电压一半

网友:
程序:
//******ADC初始化********//
void ADC0INIT(void)
{
  ADMUX=0xC0;                   //片内2.56v基准压,结果右对齐,通道为ADC0
  ADCSRA=0x83;                  //使能ADC,单次转换,预分频为8
  ADCSRA|=(1<   while(!(ADCSRA&(1<   ADCSRA|=(1< }

//*********获取ADC的采样值*********//
int get_ADCdata(void)
{
  int a,b;
  a=b=0;
  b=ADCL;        //读高位后数据更新
  a=ADCH;        //再读取ADCH数据
  a=(a<<8);      //右对齐,左移八位
  a=(a|b);       //组成10位二进制数据
  return a;
}

//*********去头去尾,获取平均值*********//
float get_ave(int a[8])
{

        float v;
        unsigned char i;
        float sum=0;
        for(i=1;i<7;i++)   //从第2次到第6次数据
        {
                sum=sum+a[i];
        }
        v=sum/6;
        return v;
}

//********获取ADC0采样8次的平均值**********//
float get_ADC0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0;
        float v;
        int buf[8]={0};
        for(i=0;i<8;i++)
        {
                ADC0INIT();
                buf[i]=get_ADCdata();
        }
        v=get_ave(buf);
        return v;
}

//*********将数据拆分送显示*******//
void calculate_AD()
{
     int a,b;
     uchar s[6],k[6];
         uchar i,j;
     a=get_ADC0data()*REF*2/1024*1000;
         b=get_ADC0data();

         s[0]=a/1000+'0';
         s[1]='.';
         s[2]=a%1000/100+'0';
         s[3]=a%100/10+'0';
         s[4]=a%10+'0';
         s[5]='V';

         k[0]='D';
         k[1]=':';
         k[2]=b/1000+'0';
         k[3]=b%1000/100+'0';
         k[4]=b%100/10+'0';
         k[5]=b%10+'0';

         write_com(0xC0);

         for(i=0;i<6;i++)
         {
            write_dat(s[i]);
         }

         write_com(0xC8);

         for(j=0;j<6;j++)
         {
            write_dat(k[j]);
         }
}

网友:
检测电压送到IO口时最好加电阻分压,不能超过2.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