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忙写个程序,感激不尽

楼主:
我想用51单片机实现pwm控制led灯  主要功能是
1按下1键逐渐变亮   到达最亮保持最亮的亮度

2按下2键逐渐变暗   到达最暗保持最暗的亮度
3按下3按键亮度停止在按下按键的那个亮度
4显示时间  时间可以调节
5闹铃

网友A:
不会有现成的,建议自已学习单个功能,然后组合到一起

网友B:
按键、定时器,数码管,控制好定时器的开与关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现成的,建议自已学习单个功能,然后组合到一起

多谢建议 时间比较好弄   我正在学习PWM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定时器,数码管,控制好定时器的开与关就好了

多谢   现在还在看PWM控制的  时钟闹铃的比较好弄  大哥要是有时间帮忙弄下这个PWM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建议 时间比较好弄   我正在学习PWM控制

如果是STC的有些会有自带的PWM口,如果没有就就普通IO口再配合定时器模模拟PWM,网上有很多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C的有些会有自带的PWM口,如果没有就就普通IO口再配合定时器模模拟PWM,网上有很多例程

是普通IO  就是要模拟PWM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C的有些会有自带的PWM口,如果没有就就普通IO口再配合定时器模模拟PWM,网上有很多例程

大哥帮忙给点其他的资料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帮忙给点其他的资料链接

直接给个以前我弄的51程序,用了两个中断模拟PWM,功能渐亮渐灭,供参考:
#include < reg51.h >
#include < intrins.h >
sbit  K1 =P0^0 ;                    //增加键
sbit  K2 =P0^1 ;                    //减少键
sbit  BEEP =P1^5 ;                //蜂鸣器
sbit  LED = P2^0;
unsigned char PWM=0x7f ;   //赋初值
void Bee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P1=0xff;
    TMOD=0x21 ;
    TH0=0xfc ;             //1ms延时常数
    TL0=0x66 ;            //频率调节
    TH1=PWM ;            //脉宽调节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1==0);
     do{
           if(PWM!=0x02)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2==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0xfc ;
    TL0=0x66 ;
    TH1=PWM ;
    TR1=1 ;
    LED=0;      //启动输出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LED=1 ;     //结束输出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个以前我弄的51程序,用了两个中断模拟PWM,功能渐亮渐灭,供参考:
#include < reg51.h >
#inc ...

网友:
不客气,等你学好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控制LED??有前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