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2553 的板子 DHT11 怎么写程序 可以读出DHT11的温湿度值并在12864上显示出来

楼主:
有一个430g2553  Launchpad 的板子  串行 12864显示 DHT11 不会写程序 就是把DHT11的温湿度读出 在12864上显示出来     我设置输入 P2.0,输出 P2.1  P2.2

网友:
参考DHT11的数据手册,网上也有例程

网友: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 你解决了吗

网友A:
149的已经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9的已经成功了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