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光电传感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
要测量油液的污染度,主要是油液中的金属颗粒物(金属颗粒物的尺寸为20微米到60微米左右);半导体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照射到按一定流速通过的油液,光敏二极管或者CCD传感器作为光电转换器。

请教各位大侠,能够感受这种微弱光强度变化的光电转化器有哪些类型呢?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用机器视觉技术,直接用ccd图像解决,就不用光电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用机器视觉技术,直接用ccd图像解决,就不用光电传感器了

ccd也在考虑,但是不知道ccd能不能达到精度要求,毕竟是几十微米的颗粒引起的变化,光强的变化能不能测出来?同时想做成在线式的污染度检测仪,如果用ccd图像处理技术,应该需要PC机才能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不便于做成在线式的仪器。ccd我初步开始学习,还不太清楚。

您说的机器视觉技术,针对于我这种图像变化的,精度要求应该会比较高,因此成本也较高。目前成本也是考虑的一个方面。

如果有ccd模块,光线强弱的变化输入,能够直接输出数字信号;那也是考虑的范围。

请教,大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20微米到60微米左右的颗粒光电传感器不知道能识别到,当然也这取决于算法
用ccd,视觉系统,取决于相机拍照图像的清晰度,这些颗粒只要能在相机的下成像特征明显,就可以采用。当然成本可能要高,,,只是建议有另一种好的方案,需要了解相机和采集卡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微米到60微米左右的颗粒光电传感器不知道能识别到,当然也这取决于算法
用ccd,视觉系统,取决于相机拍照 ...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谢谢您!

网友:
觉得可能不能感应到,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
光敏二极管比较靠谱,测量激光衰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