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数值是实际的256倍

楼主:
   sprintf(DisTempData,"%d",temp);    //打印变量
   LCD_Write_String(1,1,DisTempData);//显示到液晶屏
temp是一个char类型变量
DisTempData[]是一个char数组……
可是问题是20显示就是5120……都是扩大了256倍,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多半是数据类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数据类型问题

请问能具体解释下吗,我看例程都是这样…… 因为是初学不太懂,希望明示~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上传完整代码,大家给你找找问题。猜问题不靠谱

网友:
数据显示不正确。参考下被人的1602可否

网友:
“LCD_Write_String(1,1,DisTempData);//显示到液晶屏”  如果DisTempData是数组,那么你这样传参传的是这个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
能否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液晶显示数字的时候,需要把数字一个一个的转换成字符,然后送到液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