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现大量绿色

楼主:
进行DRC的时候如下问题:
rocessing Rule :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LCC Component U1(48.514mm,44.704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DIODE(21.082mm,51.689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OIC Component CH340G(27.432mm,32.51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SR04(35.687mm,5.0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CRYSTAL(43.18mm,20.3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Y2(19.304mm,19.304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Y1(24.892mm,25.90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USB(5.08mm,10.1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ST(82.931mm,60.9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6(78.359mm,36.57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5(97.79mm,36.891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4(82.931mm,36.57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3(87.884mm,36.57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2(92.964mm,36.57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9(23.368mm,38.1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8(22.352mm,32.51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7(20.32mm,38.1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5(79.375mm,58.92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3(13.208mm,34.03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2(46.99mm,3.30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R1(46.99mm,7.493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PS/2(6.096mm,56.38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DIP Component PAD(88.646mm,52.197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PAD5(83.312mm,24.384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PAD4(89.408mm,8.12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PAD3(80.772mm,13.71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PAD2(93.472mm,20.3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PAD1(78.74mm,13.20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P5(67.31mm,59.43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P4(72.39mm,28.44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P3(41.91mm,23.36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all Component P2(30.734mm,75.057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P1(36.322mm,54.356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NOKIA 5110(95.504mm,76.2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IP Component my_key5(7.112mm,38.1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Component LCD(74.422mm,78.74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L2(23.368mm,43.68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SMT Small Component L1(20.32mm,43.688mm) on Top Layer and
                     Room Backup of 51mcu (Bounding Region = (0mm, 0mm, 50.8mm, 25.4mm) (InComponentClass('Backup of 51mcu'))
   Violation between DIP Component JP2(32.004mm,43.18mm) on Top Layer and

PCB文件中的元件全部为绿色:

网友:
不符合规则就出现绿色了,有些规则没用,可以更改为0mil,就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比如器件间距离 自己心里有数儿就行

网友:
都是规则惹的祸

网友:
全部元件都是绿色的,把ROOM删掉就好了。

网友:
t+m消除

网友:
改改规则

网友:
触发了你自己设置的电气规则

网友:
消除不就行了。自己觉得没问题不管他。

网友:
应该是ROOM块没有删除,删掉就好了

网友:
看警告,找到相应规则,有时候改动一条规则就会消掉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