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芯片 使开发板的信号通过USB接口传输

楼主:
如何选用芯片 使开发板的信号通过USB接口传输

网友A:
你想吧信号传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吧信号传哪去?

通过串口rs232传到PC上

网友:
你开发板上是usb口?

网友B:
如果开发板上有串口,可以通过USB串口桥与PC通讯,去买一根现成的USB串口线即可(里面就是桥片),只是要注意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发板上有串口,可以通过USB串口桥与PC通讯,去买一根现成的USB串口线即可(里面就是桥片),只是要注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