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编译的问题

楼主:
在用CCS编译一段AD采集电压的程序时,总是提示下面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呀?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我程序的代码在下面,帮帮忙吧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AL_PMM.h"
#include "HAL_UCS.h"
#include "HAL_Board.h"
#include "HAL_Buttons.h"
#include "HAL_Cma3000.h"
#include "HAL_Dogs102x6.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ab1.h"

/* *所有的全局变量
*电压采样值和测频是采样到得个数
*/
uint16_t timeoutCounter;
uint32_t results[10];
uint32_t sum=0,com,acom,flag=0;
uint32_t cap,newdata,olddata,data;
uint32_t num;

/*设置时钟源*/
void int_clk()
{
           P2DIR |= BIT2;                            // SMCLK set out to pins
           P2SEL |= BIT2;
           P7DIR |= BIT7;                            // MCLK set out to pins
           P7SEL |= BIT7;

           P5SEL |= BIT2+BIT3;                       // Port select XT2
P5SEL |= BIT2+BIT3;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SELS_5 + SELM_5;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loop until XT2 settl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
*液晶初始化
*开发板初始化
*/
void chushi(void)
{
   uint8_t contrast = *((unsigned char *)contrastSetpointAddress);   //读取FLASH中对比度值
   uint8_t brightness =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SetpointAddress); //读取FLASH中背光值
   // Initialize accelerometer offset from flash
   /*Cma3000_setAccel_offset(*((unsigned char *)accelXcalibrationAddress), //初始化加速度偏移量
                           *((unsigned char *)accelYcalibrationAddress),
                           *((unsigned char *)accelZcalibrationAddress));*/
   // Stop WD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Basic GPIO initialization
   Board_init();                                 //初始化GPIO

   // Set Vcore to accomodate for max. allowed system speed
   SetVCore(3);                                  //设VCore为最大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 Set up LCD
   Dogs102x6_init();                            //初始化LC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背光初始化

   // Contrast not programed in Flash Yet
   if (contrast == 0xFF)                        //若当前FLASH中无对比度值,则将对比度值设为11(默认)
       // Set Default Contrast
       contrast = 11;

   // Brightness not programed in Flash Yet
   if (brightness == 0xFF)                      //若当前FLASH中无背光值,则将背光值设为11(默认)
       // Set Default Brightness
       brightness = 11;

   Dogs102x6_setBacklight(brightness);          //设置初始背光值
   Dogs102x6_setContrast(contrast);             //设置初始对比度值
   Dogs102x6_clearScreen();                     //清屏

   // Set up wheel
   Buttons_init(BUTTON_ALL);                    //初始化按键
   Buttons_interruptEnable(BUTTON_ALL);         //使能所有按键中断
   buttonsPressed = 0;                          //键值清零

   Dogs102x6_stringDraw(1, 0, "**== Message ==**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0, "   Welcome to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0, " NCHK University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7, 0, " MSP-EXP430F5529 ", DOGS102x6_DRAW_NORMAL);
   while (!buttonsPressed)                    //等待按键被按下,或者超时退出等待
      {
          for (timeoutCounter = 0; timeoutCounter < 0x0FFF; timeoutCounter++)
{
              if (buttonsPressed)
                  break;
              __delay_cycles(2000);
          }

          break;
      }
   Dogs102x6_clearScreen();
   Dogs102x6_stringDraw(1, 0, "AC DC Experiment",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0, "*S1=Enter S2=Esc*", DOGS102x6_DRAW_NORMAL);
  // Board_ledOn(LED_ALL);

   // Wait for button press
   while (!buttonsPressed)                    //等待按键被按下,或者超时退出等待
   {
       for (timeoutCounter = 0; timeoutCounter < 0x0FFF; timeoutCounter++)
       {
           if (buttonsPressed)
               break;
           __delay_cycles(2000);
       }
       break;
   }
   Board_ledOff(LED_ALL);
}

/*ADC12的初始化*/
void adc1()
{
                 P6SEL |= BIT6;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MSC;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
                 ADC12MCTL0=ADC12SREF_0+ADC12INCH_6;

                 ADC12CTL0 |= ADC12ENC;
}

/*直流电压采样数据转换显示*/
void display1()
{
         if(flag==1)
            {
                       char string[20];
                       string[0]=com/1000+48;
                       string[1]=46;
                       string[2]=com/100%10+48;
                       string[3]=com/10%10+48;
                       string[4]=com%10+48;
                       string[5]='\0';

Dogs102x6_stringDraw(1, 0, "*==DC voltage==*",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0, "value=",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40, string,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70, "(V)",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7, 0, " *== good job==*", DOGS102x6_DRAW_NORMAL);

                        for (timeoutCounter = 0; timeoutCounter < 0x02FF; timeoutCounter++)
                                  {
                                      __delay_cycles(1000);
}
                             flag=0;
           }
}

/*交流电压采样数据转化显示
*频率采样显示
*/
void display2()
{
                       char str1[20],str3[20];

                       cap=40000000/num;

                       str1[0]=acom/1000+48;
                       str1[1]=46;
                       str1[2]=acom/100%10+48;
                       str1[3]=acom/10%10+48;
                       str1[4]=acom%10+48;
                       str1[5]='\0';

                              str3[0]=cap/10000000+'0';
                              str3[1]=cap/1000000%10+'0';
                              str3[2]=cap/100000%10+'0';
                              str3[3]=cap/10000%10+'0';
                              str3[4]=cap/1000%10+'0';
                              str3[5]=cap/100%10+'0';
                              str3[6]=cap/10%10+'0';
                              str3[7]=46;
                              str3[8]=cap%10+'0';
                              str3[9]='\0';

        Dogs102x6_stringDraw(1, 0, "*==AC voltage==*",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0, "value=",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40, str1,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 75, "(V)",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1, "F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30, str3,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90, "HZ",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7, 0, " *== good job==*", DOGS102x6_DRAW_NORMAL);

}
/*主函数设置*/
void main()
{
        int_clk();
        chushi();
        adc1();

        Dogs102x6_clearScreen();
        Board_ledOff(LED_ALL);
        ADC12CTL0 |= ADC12SC;
        _EINT();

        cap=0;
        acom=0;
        com=0;
P1DIR |= BIT3;
        P2SEL |= BIT0;           //TA1.1
    while (1)
     {
            buttonsPressed = 0;
            Dogs102x6_clearScreen();
             while (!(buttonsPressed & BUTTON_S1))
            {
                    //ADC12IE = 0x01;
                 Board_ledOn(LED4);

                 TA1CCTL1=CM_1+SCS+CCIS_0+CAP+CCIE;
                 TA1CTL=TASSEL_2+MC_2+TACLR+TAIE;

                 display2();
            }
             buttonsPressed = 0;
             Dogs102x6_clearScreen();
             __delay_cycles(2000);
             Board_ledOff(LED_ALL);

             while (!(buttonsPressed & BUTTON_S2))
             {
                ADC12IE = 0x01;
                Board_ledOn(LED6);
                display1();
             }
             Dogs102x6_clearScreen();
             __delay_cycles(2000);
             Board_ledOff(LED_ALL);
             ADC12IE = 0x00;
             ADC12CTL0 &= ~ADC12SC;
   }
}

/*ADC12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m,count = 0;
  float factor=0.80566;
  results[count]=ADC12MEM0;
  count++;
  for(m=0;m<10;m++)
  {
          sum+=results[m];
  }
  sum/=10;
  sum=sum*factor;
  com=sum;
  if (count == 10)
        {
          count = 0;
          flag=1;
          ADC12IE = 0x00;
        }
}

/*TA1的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if(TA1CCTL1&CM0)
         {
               newdata=TA1R;
               if(newdata<olddata)
               {
                       data=65536+newdata-olddata;
               }
               else
               {
                       data=newdata-olddata;
               }
               olddata=newdata;
               num=data;
         }
               P1OUT ^= BIT3;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break;           // overflow
    default: break;
  }
}

网友:
重复定义

网友:
可是它说是在obj文件里。什么意思呀?

网友:
main 都重复定义了?你工程里有其它c文件没去掉吧

网友:
是啊,两个函数都重复定义了。

网友:
问题解决啦!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