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显示问题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程序,数码管显示,检查了好几遍没发现问题,端口也是正确的,就是无法显示。
位选74hc138,段选74hc595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abl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

void set(uchar m)          //595
{
uchar n,t;
PORTB&=~BIT(4);
for(n=8;n>0;n--)   //数据写入
{

  PORTB&=~BIT(5);
  t=(m&0x80);
  if(t==1)
  {
  PORTB|=BIT(6);
  }
  else
  {
  PORTB&=~BIT(6);
  }
  PORTB|=BIT(5);
  m=(m<<1);

}//数据输出
PORTB|=BIT(4);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a,b;
        for(a=30;a>0;a--)
        for(b=240;b>0;b--);
}

void main()
{

DDRB=0xff;           //端口初始化
PORTB=0xff;
PORTB|=BIT(7);      //595清0口,低电平有效
PORTB|=BIT(3);      //138设置端口,高电平有效

PORTB&=~BIT(0);        //设置译码器显示位
PORTB&=~BIT(1);
PORTB&=~BIT(2);
set(table2[1]);              //数据写入
delay();
}

}
谢谢!!

网友A:
你试着检查你的短路帽连接,或者点亮单个先看亮不亮再排除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一个一个试一下,一步一步的找问题。首先确认你每一个输出的管脚是正确的,然后试着点亮数码管中的某一位,都没问题了再显示数字。程序没时间帮你细看了,网上有不少,估计你也看过,有可能是你管脚配置的不对吧,先一步一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检查你的短路帽连接,或者点亮单个先看亮不亮再排除问题……

先谢了,我下了下给的例程是可以的,说明线路连接是没问题。我自己写的这个原来位选是可以的,后来改了下,然后再改回来就都不行了,真有点无奈了.这个会不会和用的编写软件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一个一个试一下,一步一步的找问题。首先确认你每一个输出的管脚是正确的,然后试着点亮数码管 ...

先谢了,我下了下给的例程是可以的,说明线路连接是没问题。我自己写的这个原来位选是可以的,后来改了下,然后再改回来就都不行了,真有点无奈了.这个会不会和用的编写软件有关系。

网友:
一般来说和软件没有关系,但不排除你的设置问题,既然有可用的你就在可以用的基础上一点儿一点改呗,每次改动一小部分,然后看效果。

网友:
问题解决了,如果595函数中t==0的话就可以了,具体原因还是不太清楚,找了找资料也没发现原因。。

网友:
t=(m&0x80);
  if(t==1)
  {
  PORTB|=BIT(6);   ////一句

  }
  else
  {
  PORTB&=~BIT(6);
  }
  PORTB|=BIT(5); ////二句
  m=(m<<1);

}
你的这段代码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你把T==0该的同时应该把,我注视一句和二句互换才行。
我来说说原因  比如你的代码M传来的数据时 0X3F  二进制码是 0011 1111   你的0x80 的二进制码是 1000 000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M&0X80=T, 第一次与的结果是  T=0, M=M<<1。  M= 0111 1110第二次与的结果是  T=0,M=M<<1。M=11 111100 第三次与的结果是  T=0X80才对兄弟

网友C:
T的数值永远不会成为0X01的所以你的代码,出现问题了。如果改成我说的那样如果你 M&0X80=T ,与到的结果是0发送一个低电平。当与到的结果是0X80不是0 进入 else  发送一个1过去了。我说的对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T的数值永远不会成为0X01的所以你的代码,出现问题了。如果改成我说的那样如果你 M&0X80=T ,与到的结果是0 ...

谢了先,你说的对,是我上边忘了说了,是需要将两个换过来,程序执行之后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