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程序能用二进制吗。。

楼主:
p2=0x01;与p2=00000001显示的结果一样。当p2=0xaa;与p2=10101010的结果却不一样呢?

当p2=10101010时,只有第4和7个灯亮,为什么?

网友:
二进制得这样
#define B0000_0000 0x00
#define B0000_0001 0x01
#define B0000_0010 0x02
#define B0000_0011 0x03
#define B0000_0100 0x04
#define B0000_0101 0x05
...

网友:
P2 = 0b10101010,与P2 = 0xaa一样!

网友A:
p2=10101010的话也不应该是第4和第7灯亮吧,应该是第2和第5灯亮吧。
因为p2=10101010这么写的话是和p2=0x12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10101010的话也不应该是第4和第7灯亮吧,应该是第2和第5灯亮吧。
因为p2=10101010这么写的话是和p2=0x1 ...

●○●●○●●●楼主明显倒着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得这样
#define B0000_0000 0x00
#define B0000_0001 0x01

谢了。。

网友:
p2=10101010 ;10101010 是十进制数,二进制表示方式应该是 101010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