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信号时域分析

楼主:
如果不采用示波器的情况下如何对设备的中频信号(120Mhz左右)的时域进行分析和处理,希望能够测得信号的幅值,占空比,频率等参数。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没有简单的办法,得做个特殊的“接收机”,将信号再次变频,降至足够低的程度,然后做AD后进行分析。直接AD理论上当然也行,但合适的AD恐怕只能自己实现,这个难度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没有简单的办法,得做个特殊的“接收机”,将信号再次变频,降至足够低的程度,然后做AD后进行分析。直接 ...

将信号降频以后是通过计算得出他的频率和占空比之类的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信号降频以后是通过计算得出他的频率和占空比之类的信息吗?

变频比是由硬件电路决定的,你事先知道,在结果上乘上系数即可。其它的与载波无关,占空比之类的参数都是基带信号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