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c2530基于RSSI 的测距

楼主:
如何实现2个节点(cc2530)之间的距离的测量?
目前我利用z-stack协议栈 里的 afIncomingMSGPacket_t  读取到rssi值
现在不知到用何种算法计算出节点之间的距离
求具体的实现算法

网友:
2节点间定位算法 参考的网址 http://hxqhit.blog.163.com/blog/static/15357922200948112142918/
在1m的范围内做了实验(节点间没有什么遮挡物)  误差在 10mm ~ 200mm 之间波动
现在可以求出两点间的距离
接下来如何利用算法(如三边算法等)来实现定位? 各路大牛来分享交流下吧

网友A:
你好,我也在用CC2530做定位,读取数据包的RSSI值,很容易实现,定位的话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待定位节点(盲节点)先发起广播RSSI的请求,这一数据包,多发几次,给参考节点,参考节点接收这些数据包,响应请求,并算出RSSI的平均值,同时把均值RSSI连同参考节点自身的二维地址一起打包发给盲节点,在盲节点统计这些参考节点的数据包,并按RSSI的值从大到小排序,取RSSI较大的8到10个参考节点数据包,再由盲节点将其发给协调器,通过串口传输到PC端,用文件存储下来。具体程序,我正在调试中,估计要过两天才能出来!

网友:
你好   方便加个QQ不  我想求助一下你关于rssi测距的事,我的QQ 532331374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用CC2530做定位,读取数据包的RSSI值,很容易实现,定位的话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待定 ...

你好,关于cc2530测距可以交流吗qq1286350579